radiometric error 和 rollover error 什么意思?

楼主(2010-01-15):
在看ICL7135的datasheet的时候,里边老是提到radiometric error和rollover error
这两个东西。
在电子学里具体是什么意思?知道的回个话:) ,感激不尽!

网友A:
radiometricradiometric   英[,reɪdɪə'mɛtrɪk]

--------------------------------------------------------------------------------
adj.辐射度的; 放射性测量的

radiometric instruments微辐射探测仪
rollover   英['rəul,əuvə] 美['rol,ovɚ]
--------------------------------------------------------------------------------
n.转滚法(用旧债券购买新债券)
error   英['erə] 美['ɛrɚ]
--------------------------------------------------------------------------------
n. 1.错误 2.过失, 失误

网友B:
第一个 估计是 辐射致损坏
第二个:真不知道!:D

网友C:
这两个都是误差的名称,并非什么损坏。
仪表词典应该能查到。
第2个可能是超量程翻转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