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设计

楼主(2010-01-15):
如何从180K,190K,200K,210K取出我所想要的频率信号,且保证输入输出信号幅度成比例关系(因相同频率的信号中有几种不同幅度的信号)!谢谢了!

普通有源带通滤波器可能也不是很行,高Q值电路太复杂,且电容易受温度影响,相对来说误差较大!
想用锁相环选频,没用过这个,据我了解的,锁相环压控振荡器的输出恢复不了原来的幅度!
不知道那种调幅的还能选择不同频带的收音机是怎么做的!
据了解锁相环可用来做极窄的带通滤波器,还有有源晶体滤波器也了做到极窄,大家可有做过的,帮帮小弟的忙,不胜感激!

网友A:
普通收音机选频,是用LC谐振回路。
以楼主所需要分离的这几个频率,用LC谐振回路可行。LC值不太大也不太小。
要得到满意的衰减,可能需要用稍复杂的谐振回路。

这句看不大懂:
“相同频率的信号中有几种不同幅度的信号”。

网友B:
如果只是检测比值,可以用高速ad + 算法实现。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知道maychang大哥是高手,能帮帮忙给个电路吗?
“相同频率的信号中有几种不同幅度的信号”,是指:有几种信号频率相同但幅度不同,所以频分之后还要按幅度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