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为我解决答一下一个实例中的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0-01-15):
如附件中的图所示:
已知条件:
1、
S1
S2S3S4四路输入信号完全一样。

2、
T17-T22
6只变压器全部为传输线变压器。
3、
T17
T18T19T21T22五只变压器线圈的电感量均为780uH
4、
T20
传输线变压器的线圈电感量为140uH
5、
负载为LC串联谐振,其中L37uHC4700pF
6、
输入信号工作频率为400KHz
问题:
请问这个电路的阻抗是如何实现匹配的,包括功率合成内部各变压器及功率合成电路与后面的串联谐振负载之间?

网友A:
纯L,C。看不出如何吸收实功,匹配有何意义?

楼主:
但总有个最大功率输出参数吧!

网友A:
输出给谁?
一拳打出去,结果反过来击到了自己的脸上。

楼主:
这是一个无线发射电路,真实负载应该是L,从谐振角度上来说,当串联谐振时,L与C上的能量均等,此时消耗功率的只有其直流电阻,意为L的实部,是吧

网友A:
无线发射该有天线,必须按天线参数来匹配。

楼主:
电感就相当于天线,功率是从电感上发射出去的

网友A:
感天线不是纯电感。

楼主:
那请问电路前面的功率合成输出与后面的LC串联谐振负载参数应该满足什么条件?
这是一个成熟产品的电路,是事实存在!

网友A:
没怀疑那是成熟产品,但仅从图上看不出有用(或有价值)的参数。

要分析此图,先得明白其中传输线变压器的作用。按理想传输线变压器看,由左到右,各传输线变压器的作用为:功率合并,阻抗变换(X2),功率合并,阻抗变换(X2)。

楼主:
是的,总体来说主要是功率合成,另外还起阻抗变换的作用

楼主:
这个图除了信号源省略外,是一个完整的图,参数基本都提供了,至于信号源,把它当作四路全部相同就可.

网友A:
呵呵,所谓匹配就是对源和负载的匹配。没了源和负载的参数,匹配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楼主:
功率合成电路最后一级自耦变压器的电感是140uH,而谐振电感L=37uH,C=4700pF,信号频率400K参数还不够?  功率输出电路不是源?   谐振电路不是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