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漏电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1-15):
1,开关漏电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不该导通的,但是导通了。开关超过额定的电流导致开关坏掉。
2,电路为什么会导致漏电?因为脉冲吗?因为开关元器件老化?

网友A:
所有的电路包括断开的模拟开关,电阻都不是无穷大,加上电压后,就会有电流产生了,只是大小有区别罢了。

楼主:
我家电视机面板按钮没反应,维修的人换了按钮,然后说是漏电造成的。为什么会漏电?漏电是什么现象?

网友B:
机械按钮漏电可能性比较小,多数是导通不良。除非是渗入液体之类的东西。

网友C:
灰尘积多了开关的绝缘性能变差,这是老电器常见的毛病

网友D:
机械按钮漏电可能性比较小,多数是导通不良。除非是渗入液体之类的东西。
***************************
可能性太大了。
按钮的引脚之间的间距太小,灰尘积多了,在高湿环境用久了,绝缘性能变差很正常。

网友E:
哈哈,搞维修的忽悠你.只是一个按键坏掉了而已,如果说一个按键坏掉了你就不愿付那么
高的维修费,而如果加上漏电的话,你也不懂,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收取高架了.

网友F:
呵呵 看来电工不好忽悠哦:D

网友G:
遥控板漏电,不会哟,接触不良倒是真的。

网友H:
遥控板的话一般是
电路板受潮引起的
因为遥控板一般都是用的是电容性的按键

很容易受潮湿影响

网友I:
1 要说明是什么开关。电气开关和电子开关差别极大
2 漏电和导通不是一个级别、一个性质上的概念

3 电路有漏电,说明电压间有电阻,如果是交流电,有电容也可以说是漏电。没有电压差是不会存在漏电现象的,因此,模拟电路中有一种等电位防护技术。如普通情况下,有对运放输入引脚加防护圈的做法,这种技术一般是等电位防护,也就是防止别的电路将电流泄漏到那里去。一般情况下,这种防护圈被叫做接地环,但真正的等电位防护,可不是这样,比如,同相输入的运放,输入端电压“跟随”输入电压,因此,它的电位并不是零电位,所以,搞成接地环则可能反而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