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4反向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0-01-15):
上面的电路是我设计的反向电压电路,输入为24V,输出期望为-50V,用了mos管扩展,但是上电之后mos管发热,而且听不到芯片的声音,想请问各位高手,可能是哪些问题,如何修正!!谢谢!!

另外,我把mos管去掉,改成芯片手册上面推荐的反向电压电路,修改输出为-27V,其他元件参数不变,上电之后刚开始芯片起振(有声响),电压输出为期望值,可是随后电压就掉了下来,芯片貌似不振了,声音也越来越弱,这又是什么问题呀?

跪求高人指点迷津!!!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呀,请求大家帮忙!!!

网友A:
不能用N管,要用P管,
用N管栅极会击穿。

网友B:
参考手册上的典型应用电路。

楼主:
用N管和P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么?MC34063的手册上给出过这两个电路,我用+24V升到+50V用的是同样的N沟道mosfet,就可以成功的实现+50V,为什么用反电压的时候就不行了呢?

网友C:
手册规定了34063的工作电压绝对值不能超过40V。。。

网友A:
回5楼,反电压必须要用P管,不管是PNP的,还是P沟道的,

网友B:
用错管子了,改成P管吧。

网友D(2012-04-20):
N管与P管有什么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