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空比的问题

楼主(2010-01-15):
我在一些资料上看到做开关电源时,最大占空比是由自己设定的感应电压来确定的,这是为什么呢?开关开多长时间不是由PWM控制IC控制的吗?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你说的是反激开关电源。
反激开关电源的工作,是开关管导通时变压器储能,开关管关断时变压器向负载释放能量。
变压器向负载释放能量时,负载两端电压反射到变压器初级,该反射电压加上直流电源电压再加变压器漏感产生电压就是开关管关断时需要承受的电压。显然,该反射电压小,则开关管需要承受的电压也小,这对开关管选择有利。
但反射电压多大,由负载两端电压和变压器变比决定。故我们希望变压器变比小一点。决定了变压器变比,也就决定了最大占空比,因开关管导通时电源向变压器输送能量,开关管关断时变压器向负载输送能量,这两个能量不考虑变压器损耗是一样的。所以,可以说占空比由反射电压决定。
稳态工作时,占空比必须保证输出电压是我们设计时决定的值,不能大也不能小。这是由基准电压和比较反馈电路完成的,也就是你说的“PWM控制IC控制的”。
换句话说,占空比必须是这么大,开关电源才能够恰好输出这么高电压。

楼主:
谢谢二楼的回答,二楼说得没错,这个问题是来源于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的设计,但我还没有完全确定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PWM控制IC中的占空比值在一开始是不定的,但输出的电压不是我们设定的电压,于是经过取样反馈到IC中,IC就会自动调整占空比值,直到输出电压达到我们设定的电压为止,而调整后的这个占空比值就是感应电压确定的那个值。?
我是个新手,不知道这样理解正不正确。

网友A:
3楼:
“PWM控制IC中的占空比值在一开始是不定的”,这可不行,有可能烧管子的。开机上电后占空比必须从小到大逐渐增加,此即“软启动”。
此句之后的叙述正确。

楼主:
这回我懂了,谢谢版主的回答:D

楼主: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感应电压是怎么确定的,它与输出电压有什么关系,怎么求得?

网友A:
6楼:
不考虑变压器漏感和整流二极管压降,开关管关断后变压器次级电压就是负载(滤波电容)两端电压。由变压器初次级电压比等于匝数比,变压器初级两端电压等于变比乘次级两端电压(滤波电容两端电压)。

楼主:
嗯,原来是这样,楼主这么厉害,加我的Q吧,616392077,还有很多问题与你讨教呢。

网友A:
Sorry!
没有QQ,也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