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积分运算电路??

楼主(2010-01-15):
大家好! 我想做一个积分运算电路 不知道怎么做 怎么选器件? 和我说的仔细点可以吗?

网友A:
基础问题,建议看书。

网友B:
典型的积分电路,最好在电容两端并联大电阻,防止零点漂移。积分电路的主要作用是延时和把方波转为三角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