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放电路电源估算

楼主(2010-01-15):
负载为50欧,我想做个至少负载功率30W之多的功放电路,电源应该定为多大啊?

PS:我现在采用DC50V单电源供电,已经能把出入的5Vp-p电压放大到40Vp-p(50欧负载上,电压有效值只有14.14V),而通过互补电路,流过50欧负载电流只有0.24A(交流,有效值),貌似和欧姆定律很吻合。

但是,我打算负载电流至少要到1A左右(交流,有效值),不知行不?行的话怎么做?
1、不会是增加电源电压?
2、还是用三极管设计个电流源?
3、还是多加一级互补功放电路(构成达林顿管)?

不知哪种方法可行,欢迎指点、讨论
先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不改负载,增电压。
增大负载,加功率。

网友B:
1A左右(交流)指的是什么?有效值?峰值?还是峰峰值

网友C:
适当增加电压并用BTL桥式输出,计算方法:欧姆定律,同时考虑放大器的效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50欧是固定了的(不能再变),电源电压DC 50V最好别再往上加了。
我也考虑过再提升电源电压,但这是下下策!

楼主:
1A左右(交流)指的是什么?有效值?峰值?还是峰峰值
引用 网友B:

都改过来了,不好意思,之前没说清。

楼主:
适当增加电压并用BTL桥式输出,计算方法:欧姆定律,同时考虑放大器的效率。
引用 网友C:

BTL功率放大器:称桥式推挽电路,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级与扬声器间采用电桥式的联接方式,主要解决OCL、OTL功放效率虽高,但电源利用率不高的问题。与ocL和oTL功放相比,在相同的工作电压和相同的负载条件下,BTL是它们输出功率的3至4倍.在单电源的情况下,BTL可以不用输出电容,电源的利用率为一般单端推挽电路的两倍,适用于电源电压低而需要获得较大输出功率的场合。
以前没听说过BLT桥式电路,看来我得好好把它研究下,谢谢你的提示。

楼主:
欢迎高手继续跟帖、讨论
毕重重谢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