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网口问题(tftp)

楼主(2010-01-15):
我正在移植u-boot到一个bf533的板上,网卡驱动芯片是DM9000EP。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
u-boot能够启动,大部分指令能够正常执行(包括loadb),从开发板也能够ping通主机。但是通过tftp从主机下载文件时,总是出现timeout的问题。传输断断续续,且速度只有不到2KB/S。tftp server我在windows下用tftpd32及Ubuntu下的tftp均试过。
现象如附件。
谢谢!

网友A:
试一下FTP下载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意见!
u-boot好像不支持ftp下载。今天,发现除配置文件中的ipaddr等网络参数外,u-boot还有一个默认的配置,两个冲突了,我删掉一个之后,timeout的问题有所缓解,速度能够到达7KB/S左右,还是有点慢。不过,相比于之前,已经能够下载一个3.5M的文件了。只是速度慢的问题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人遇到相似的问题呢?

网友B:
www.armecos.com上的u-boot移植**,没有你说的这些问题,下载速率相当快.

网友A:
PC机的防火墙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防火墙都关了

楼主:
现在速度能够到10KB/S左右了,刚开始的时候速度好像会快点;但对于网口来说还是太慢了。
我在想是不是处理器从DM9000E搬移数据到SDRAM的太慢限制了速度?
有没有人遇到相似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