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双向晶闸管最好用负电压触发"

楼主(2010-01-15):
(无正文)

网友A:
双向晶闸管触发电流从小到大排列:
正向正触发
负向负触发
正向负触发
负向正触发
其中负向正触发所需要的电流为正向正触发的几倍,一般不使用。
而交流的两半周轮流施加于双向晶闸管,这个我们无法控制,所以采用负触发比较合适。

楼主:
几天没来了。非常感谢春阳大哥的指点。感谢。

网友B:
查晶闸管 三象限触发, hi-com晶闸管与普通晶闸管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