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时振时不振,为什么?

楼主(2010-01-15):
(无正文)

楼主:
有时产品关机重新上电就好了,晶振可以起振。

网友A:
晶振出问题可能的原因很多

网友B:
换个晶振品牌试一下.
曾经遇到这样的问题.问题其实就这么简单

楼主:
交换验证后,两片板子都OK了,是不是晶振和电容及MCU的匹配性有问题啊??

网友C:
主要是匹配电容取值不合适所致,但晶体本身的参数甚至PCB设计都有影响。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我会进一步做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