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R2103的高端电源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2010-01-15):
IR2103 Vb和Vs之间的高端电源是如何产生,手册上没有说明。

网友A:
是由那个二极管以及二极管负端那个电容产生的。
注意电容下端接在半桥上管源极,开机后此点电位为零,故Vcc经二极管对该电容充电到接近Vcc。其后HIN控制上管导通,电容下端电位升高,二极管截止。半桥下管导通上管关断,电容下端又接近地电位,二极管再次为该电容充电。所以该电容的工作是:下端接近地电位时充电(上管关断),电容供电给上管门极使其导通,下端电位随上管源极升高,二极管截止。
这种电路,通常称为“自举”电路。

楼主:
感谢maychang!
请问:
“半桥上管源极开机后此点电位为零”,这个不一定啊,如果Vcc上电之前上管漏极的高压就已存在,则源极电压
不为0,等于高压的一半,因为上下两管都没有导通,只有泄漏电流。

“半桥下管导通上管关断,电容下端又接近地电位,二极管再次为该电容充电”,是不是信号控制/LIN一直保持低电平,让下管一直导通,只用HIN来控制上管通断呢?
我希望上管下管同时通断,就是HIN和/LIN连在一起,电容还能充上电吗?

网友A:
3楼:
半桥电路,上管下管轮流导通,这是一定的。
Vcc上电之前,如果上管关断,当然这个电容不能被充电。但该电容未充电对上管关断并无妨碍。接下来半个周期下管导通,这不需要电容,此半周期电容充电,为再下半个周期上管导通作好准备。

你希望上管下管同时通断,这个希望不能实现。上管下管同时导通半个周期,两管就都烧毁了。

楼主:
我的负载接在上管的源极和下管的漏极之间的,是感性负载,就是接在手册上TO LOAD那个位置。原理上要求负载接在那个位置,就是要求平时两管都是截止的,导通时间很短。 手册上有同时导通和关断的波形,如下图:请问maychan,是不是这种情况下,cpu要先提前让下管导通,电容充好电后再让上管导通呢?谢谢!

网友A:
问题复杂了。
我以为是半桥电路,也一直按半桥讨论。你这不是半桥,可能是双正激,甚至可能根本不是开关电源。
把完整的电路贴出来再说吧。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清楚,我的目的是为了简化以前的驱动电路。
目前还没有完整的电路图,以前的图没有用IR2103。

我这个确实不是开关电源,是一个激磁线圈。
以前用光藕6N137隔离再加电平移动电路驱动高端,低端用电平移动电路驱动,电路复杂。
控制信号来自cpu。
现在想用半桥直接驱动。

看来我没有明白半桥的工作方式,感谢maychang大侠耐心指教。我弄明白了高端电源的来历,非常感谢。

请问maychang大侠,cpu提前让/LIN=0,延时一段时间让高端电源建立,然后再让HIN=1,是否可行?

网友A:
你这个不是开关电源,更不是半桥。那么“cpu提前让/LIN=0,延时一段时间让高端电源建立,然后再让HIN=1,是否可行?”,我也不知道。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侠,那我等芯片来了试一下。
结帖,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