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下载线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1-15):
还没有见到过呢

网友B:
并口的是JTAG吧,要是JTAG的话和USB没法比较,不是一个量级的!

楼主:
并口的是JTAG吧,要是JTAG的话和USB没法比较,不是一个量级的!
引用 网友B:

并口的和USB的最后不都要通过JTAG来配置FPG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