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 2个模块之间由不同时钟产生的信号如何协调?

楼主(2010-01-15):
大家好!
本人是新手,这几天用030开发板学习,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如下问题,请各位指点!
2个不同的模块:第一个模块系统时钟为16K,第二模块的时钟为24M;
想实现 :第二模块输出的信号(高电平)引入到第一模块应用,但在测试过程中,发现这信号没有在第一模块中检测正常(也就是检测不到这为高电平)。

所以请问:应该如何协调,才能使信号在2模块间正常?

网友A:
时钟不匹配?

楼主:
应该是说:两个不同时钟对应的数据应该如何协调:如A模块输出给B模块输入,但两模块的时钟不一样

楼主:
谢谢各位提的建议,2个模块的输入输出都加了FIFO。但还是存在2模块不能正常使作数据!

网友B:
并不是两个模块的输入输出都加fifo。
你把fifo的输入设为第一个模块的输出,
fifo的输出设为第二个模块的输入,
不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几位的指点!

网友C:
6楼说的好,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

网友D:
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