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讨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1-15):
8.8k不应该接在mosfet的D,应当接基准电压。

网友B:
图没有错。

网友C:
实现不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B:
2楼:
你那种接法,成了恒流性负载了。

网友A:
楼主需要说明a b之间是什么,A  B之间是什么, A加圆圈是安培表还是负载。
是要做一个恒流源吗?

还有具体故障是什么?

网友D:
图纸没错,你实现不了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现象?

网友E:
SSP60N06是增强型MOSFET 而图上的是耗尽型的MOSFET

网友F:
LZ的意思是等效成一个恒定电阻负载

楼主:
资料说此图原理是实现一个恒阻负载,a,b为+12V电源供电,A,B接负载(例如电源模块)。调节电位器,等效电阻为VR+R到几欧姆间变化。但照此图,一工作AB间就短路了。功率场效应管我用的是RIF540.别的都一样。

网友G(2015-08-22):
结果如何

网友G:
在模拟技术栏找到相同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