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接收发射频芯片 MAX1473EUI 介绍:

楼主(2010-01-15):
无线接收发射频芯片  MAX1473EUI  介绍:
         MAX1473是一款完全集成的、低功耗、CMOS超外差接收器,具有-114dBm至0dBm的输入信号范围,用于接收300MHz至450MHz频率范围的幅度键控(ASK)数据信号非常理想。由于MAX1473只需要少量的外部元件,并具有低电流关断模式,所以特别适合于对成本和功耗敏感的汽车和消费市场。该芯片包括低噪声放大器(LNA)、全差分镜频抑制混频器、带有集成压控振荡器(VCO)的片上锁相环(PLL)、带接收信号强度指示(RSSI)的10.7MHz IF限幅放大器,以及模拟基带数据恢复电路。MAX1473还具有一个分离的单级自动增益控制(AGC),当RF输入信号大于-57dBm时可以将LNA增益下调35dB。
MAX1473采用28引脚TSSOP和32引脚薄型QFN封装。两者的额定温度范围都是扩展工业级(-40°C至+85°C)。

    为315MHz或433MHz ISM波段优化

     3.3V或5.0V单电源供电

      片上AGC提供高动态范围

      可选的镜频抑制中心频率

      可选的x64或x32 fLO/fXTAL比率

      5.2mA工作电流

      耗电低于2.5μA的掉电模式实现高效率电源循环

      250μs启动时间

      内置50dB RF镜频抑制

      接收灵敏度-114dBm

降低视频子系统的工作和待机功耗 MAX9502 MAX9509
越来越多的便携式设备,例如数码相机、手机和便携式媒体播放器,都开始逐渐增加复合视频输出的连接功能。这类设备中,连接在视频DAC之后的视频滤波放大器产生视频信号。现有的3.3V视频滤波放大器处理视频信号时,功耗为45mW。电池使用时间是便携设备的关键,首先要考虑降低视频系统芯片的功耗。出于这一考虑,新一代视频滤波放大器能够工作在1.8V电压,功耗仅为12mW,降低了近70%。

  能量消耗在哪里

  简单地说,每个电路的功耗包括自身工作的损耗和驱动负载的损耗。图1中,电源为电路提供总电流(IT),其中IQ是运算放大器的静态电流,IL是负载电流。电流和电源电压相乘得出功率。首先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静态功耗(PQ)、负载功耗(PL)以及总功耗(PT):

  PQ=VDD×IQ

  PL=VDD×IL

  PT = PQ+PL=VDD×(IQ + IL)

图1 单电源运算放大器,带有一个对地的电阻负载

  为降低实际消耗的功率,必须同时减小PQ和PL。减小VDD、IQ和IL都可以达到这一目的。通常情况下,芯片的数据资料会给出IQ或PQ参数,但很少提到典型信号和典型负载条件下的平均功耗。对于便携式视频滤波放大器,由于电路不是处于关断状态,就是完全开启,因此,PQ几乎是无用信息。完全开启时,视频滤波放大器为负载提供视频信号驱动。没有视频负载时,为了节省电池能量,应关断视频滤波放大器;如果在没有视频负载时开启视频滤波放大器,会造成电池能量的浪费。

  3.3V视频滤波放大器的功耗

  当3.3V视频滤波放大器向负载提供视频信号驱动时,功耗增大。平均功耗定义为视频滤波放大器以50%平场视频信号驱动150W对地负载时的功耗。50%平场信号作为典型的视频信号,在电视上显示为灰屏 (PL取决于图像内容,黑屏时功耗最低,白屏时功耗最大)。注意,尽管元件的PQ差别很大,平均功耗却非常接近。

  将视频信号驱动至视频负载会造成功耗增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视频放大器的输出方式。MAX9502的输出视频信号采用了正向直流偏置 (见图2)。维持输出信号的正向直流偏置会使总功耗增大。因此,MAX9502必须输出大约8.7mA的电流。

图2 MAX9502G应用电路

  利用DirectDrive技术,MAX9503能够输出接近零直流偏置的视频信号,无需任何交流耦合电容。由于片内反向电荷泵可产生负电压,因此,这一技术使MAX9503能够输出地电平以下的信号。尽管DirectDrive增大了PQ,但由于PL降低,MAX9503的平均功耗能够与MAX9502保持在同一水平。由于直流偏置接近地电平,MAX9503只需输出较小的电流。

  1.8V视频滤波放大器

  MAX9509是视频滤波放大器,降低了平均功耗和PQ,如图3所示。其电源电压(VDD)由3.3V降到了1.8V,1.8V是手机正在逐渐使用的数字I/O电压;静态电源电流(IQ)也由12mA降到了3.1mA。

图3 MAX9509 1.8V应用电路处理50%平场信号,大大降低了功耗

  当视频滤波放大器采用1.8V电源电压工作时,必须采用DirectDrive技术。采用电压模式输出级的放大器必须至少提供2VP-P摆幅,才能输出复合视频信号。传统的放大器采用1.8V单电源供电时,没有足够的余量产生2VP-P输出信号。而采用DirectDrive后,集成反向电荷泵将产生一个嘈杂的-1.8V电压;负电压线性稳压器将-1.8V电压稳定到-1V,降低了电荷泵噪声。因此,实际采用-1V~+1.8V的电压供电时,MAX9509刚好有足够的余量输出2VP-P视频信号。

  MAX9509采用低电压、低IQ的DirectDrive输出级,器件平均功耗大大低于3.3V器件的功耗。更值得注意的是,MAX9509平均功耗低于3.3V视频滤波放大器的PQ。在如此低的电压下,电路高速工作,噪声将大大增加,因为此时电路的工作电流要比正常情况低。MAX9509在设计过程中考虑了噪声问题,该器件具有极佳的峰值信噪比(SNR),达到64dB,足以满足消费类产品的要求。为了使电视屏幕显示清晰的图像,峰值SNR应该在40dB左右。

  将充满噪声的电荷泵与滤波器和放大器放置在同一芯片内是主要的设计难点。电荷泵有可能向敏感的视频信号引入开关噪声。把MAX9509的电荷泵与视频信号通路隔离开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得到极低的电荷泵噪声频域特性,而且,从时域特性也几乎观察不到噪声。消费者在屏幕上观察MAX9509的输出信号时,既不会看到宽带噪声,也不会看到电荷泵噪声。

常备型号
MAX1473EUI           0942+       25K
MAX9502GEXK      0951+     100K
原装进口无铅,随时有现货供应(量大从优) 13510109581 胡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