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电路

楼主(2010-01-15):
各位高人,本人数电,模电基本忘光而且基础也不扎实,现工作上要用到一电路。
功能要实现如下:
因此设备用锂离子电池供电,3.7V,当锂离子电池用电降到3.3V时,停止输出。当电池大于等于3.3V时,正常输出。
这个电路应该如何设计啊,各位大人帮帮小弟解决一下啊。
感谢!

网友A:
PMOSFET 型号自己去查查

网友B:
耗尽型的MOS好像很不好找

楼主:
2楼的哥们,能不能告诉我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啊,能满足我的要求吗?还有参数我就按你写的就可以吗?
小弟在这见笑了。

网友A:
仿真可以

网友C:
gaohq 的电路实用性不强,PN结温度性能很差,比如温度相差40度时,PN结压降就差80mV,反应到电源端,就是0.37V,即0度时,3.3V保护,到40度时,就是3.67V保护。而且三极管的一致性无法保证,还有就是电池供电的电路,关机后的静态电流要求很小。

不如找一个电压监控IC来控制MOS做开关,简单又可靠。

楼主:
楼上的,你能介绍一下你所说的电压监控IC吗?gaohq提供的电路是不是真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D:
知之为知之,不知google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