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教一个安装问题的

楼主(2010-01-15):
那今天搞了一LINUX的安装盘的,但怎么装的,
直接在计算机装没有启动文件的,
这个是目录的

那请问一下这个那个是安装的的的

网友A:
设置BIOS光驱启动

会装xp还不会装linux阿

楼主:
那这个不是光盘启动的

网友A:
直接下载一个去。。。。至于这么麻烦吗

网友A:
ubuntu 9.10~~傻瓜安装。。跟xp安装一样

网友B:
对,ubuntu 9.10与window安装差不多

网友C:
回复 楼主:

跟装winows一样啥,只不过没得xp安装盘上的那些autorn之类的文件而已,如果图方便直接装个雨木林风的linux版本哈!什么软件都集成的,安装也很方便的哈!

网友D:
也可以从dosutils装的,
为什么不下iso文件?

网友E:
下载一个完整的ISO文件然后刻录,直接光盘启动就可以了,不刻录的话,建议用虚拟机安装 先感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