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ATTINY25V的定时器初始化

楼主(2010-01-15):
void timer0Init(void)
{
   TCCR0A=0x02;
   TCCR0B=0x05;
   OCR0A=233;
   TIMSK0=0X04;
   SREG|=0X80;
}

void _VECTOR(6)(void) __attribute__((signal));
void _VECTOR(6)(void)
{

   static uint8 timer;
   timer++;
          if(timer>=40) //每秒记时
   {
          }
}
上面代码用ATTINY13这个IC没有问题,现在要把IC修改为ATTINY25V后 请问void timer0Init(void)
和void _VECTOR(6)(void) __attribute__((signal));
void _VECTOR(6)(void) 这里要怎么修改呢??

网友A:
ATTINY25里面没有TIMSK0定义 只有TIMSK

网友B:
查ATTINY25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