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使用触摸库的问题

楼主(2010-01-16):
就是离CPU最远那个键变化量比其他按键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如何解决呢?只能调整电阻吗?

谢谢!

网友A:
不会差得太多,如果相差很大的话,要仔细检查一下,是否符合ST的文档的要求。
一点点思路:
1、是否离CPU太远?
2、导线宽度是否太宽?
3、是否靠近地线?

网友B:
STM8S使用免费RC触摸库,可以软件调节灵敏度的,另外进行硬件调节一般是调电容而不是电阻。

楼主: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由于离CPU太远,估计是导线产生的寄生电容
但按键多,没办法

我目前的对策是修改串在LOAD与KEY之间的电阻,和LOAD与Driven Shild之间的电阻来调节,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我想思路还是对的,目的就是改变充放电时间和减少走线带来的寄生电容
不过暂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负作用

另外,在软件方面调节的灵敏度是对所有按键的,并不能只调整某个按键的灵敏度

网友C:
用软件把所有按键灵敏度调高一点,可以缓解这个问题

网友B:
STM8的RC软件库本身调节的灵敏度是对所有按键的,但有源代码,自己可以进行更改来支持调整每个按键的灵敏度,这么做并不难。

楼主:
恩,初始化的时候稍微处理一下就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