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正弦波放大电路

楼主(2010-01-16):
(无正文)

网友A:
此电路不能自己产生正弦波,图中 FUNCTION  GENERATOR 是“函数发生器”。
这是MOS管早期耐压不高时的电路。现在耐压1000V以上的管子很多,何必用这么麻烦的电路。
峰峰值150V,你的计算机电源里面的管子已经足够。

楼主:
谢谢maychang
图中R4 R5 R6 C2组成的反馈有什么用的啊
如果选用耐压1000V的管子就直接用2个管子可以吗?推挽输出的话。有没有这种电路图呢?

网友A:
你不必选耐压1000V的管子。要输出峰峰值150V正弦波即峰值75V,电源用到+/-90V足够了,可以选耐压250V或300V的管子。
用两个管子不行,需要四个高耐压管。其中两个电流较小,作为前级电压放大用,两个电流较大,是末级功率输出。
图中R4 R5 R6 C2接法有误,与R23上端不能联接。图中接法,把Q12短路掉了。

楼主:
后期可能电压要提高,峰峰值可能要到1000V左右吧。那函数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中间还要通过运放放大吗?直接驱动MOS管电压放大在进行功率输出吗?

网友A:
5楼:
这种放大器的线性是靠深负反馈实现的,不用运放,无法实现深度负反馈。
当然,第一级运放可以省掉。

楼主:
那为什么R4 R5 R6 C2反馈连的是运放的正端 !

网友A:
8楼:
瞬时极性法判断一下即可。
Q12Q11是源极输入,即共门极电路,输入输出同相。
Q1Q2Q3Q4是门极输入,即共源极电路,输入输出反相。
所以运放同相输入端到整个电路的输出端是反相。R4 R5 R6 C2反馈到运放同相输入端是负反馈。

楼主:
谢谢maychang的回答,还有个问题如果我用4个管子进行放大的 话,
第一级也是采用共门极电路,第二级共源极电路吗?
R30 下面的接触点和Q4的源极需要连吗?
电路的反馈是从两级中间反馈回去的,R37 R38反馈的,
R37 R30下面需要连起来吗?反馈是从这边反馈回去的?
maychang此电路哪里有错误能指正吗?谢谢!

网友A:
10楼:
如果用四支管子,电路完全是重新设计,第一级可以用共门极电路,也可以用共源极电路。考虑频率响应(尤其是负反馈稳定性),共门极较好。
如果是四支管子,R30可能不必使用,R26-R30在这个电路中是为了Q1-Q4分压均匀而使用的。
此电路错误不少,现在扫一眼看出来的:
R35下端接的电源应该是-1000V。
Q10源极应该与负电源联接。
Q1源极应该与正电源联接。
R12上端应该接-12V。
等等。

楼主:
xiexie
maychang 能画个简单的示意图吗?4个管子的推挽输出的,谢谢!对MOS管不了解 啊!

网友A:
12楼:
出图这种事情不能做。
只能告诉你:这种放大器仍属于功率放大器,可以参考所谓“高保真”的功率放大器电路。

网友B:
用集成运放吧,比如APEX公司的PA240,频率特性要求高的话可以考虑用PA85。

网友B:
RE: 高压正弦波放大电路 PA240等Datasheet

下面有几个Datasheet ,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C(2016-04-06):
标记,值得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