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的灌电流和输入电流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1-16):
在看uln2003时,对灌电流和输入电流的概念有点模糊,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
我看到上面说灌电流可达500mA,灌电流是什么意思?
而输入电流的极限值为25mA,这个输入电流是指uln2003本身的输入电流呢?还是指uln2003对他说要驱动电路的输入电流呢?
uln2003的中文资料再附件中

网友A:
ULN2003是OC输出,因此其驱动只有由外至内的电流(灌电流)。由于它是达林顿结构,所以灌电流可达500mA。输入电流就是其输入端的电流,通常不会那么大(导通在1mA左右),那是极端情况下所能承受的极端值。

网友B:
如果要求灌电流和源电流都要大,用推挽结构

楼主:
谢谢hwm和David_ming,太感谢你两了

网友C:
做过ULN2803的,不过和ULN2003的结构类似。
其输出时集电极开路输出,为了获得输出高低电平,需要经过上拉电阻接至电源。即此时灌电流为10~16pin从电源吸收的电流。
而输入电流则是该芯片内1~7pin的最大电流。
不知解释是否有误,欢迎指正~

网友D:
三楼正解

10楼正解

网友E(2011-06-20):
灌电流就相当于捏着鼻子灌药时你食管的流量
拉电流就相当于撒尿时JJ的流量

网友F(2014-01-09):
OC门输出如果接上拉电阻,达林顿管截止时输出电流是拉电流吗?

网友G:
灌电流相当于输出电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