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实现静音?

楼主(2010-01-16):
请教一下如何实现静音?

现产品里面有一PWM语音提示功能,
平时不输出语音的时候,
有轻微的沙沙声,

功放用的是TDA2822,

请教大家有什么简易的静音办法?

网友A:
把TDA2822的供电电源断开如何

网友B:
把喇叭断开也行

楼主:
供电断开会不会有冲击的声音?

断开喇叭需要用模拟开关还是什么?

网友C:
如果直接将电源断了,再次上电会有“叭。。”声的。
沙沙声主要是TDA2822将噪音放大了,。
1:保证电源干净,
2:不知道你是用的什么样的驱动方式,TDA2822周边的参数配置好
3: 还有就是和喇叭也有关系。质量差的喇叭也会有问题的,

网友:
增加过零?

网友D:
9014三极管下地

网友E:
不输出语音的时候TDA2822输入端接地。

网友F:
沙沙音可能是PWM高频噪声,可能PWM低通滤波不佳或PWM频率过低,可以从这方面考虑。

网友G:
'不输出语音的时候TDA2822输入端接地。"
接地与否由电子开关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