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一个500欧内的电阻,步进小于0.5,误差小于0.5欧

楼主(2010-01-16):
模拟一个电阻,几种方式,请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A:
需要多大电流?
这很重要。如果是0.1mA级,数字电位器就搞定。如果是1A级,准备大散热器吧。

楼主:
我需要给一个温度仪表提供一个电阻,来判断仪表是否准确。这个电阻需要根据不同产品来调整,

比如检查A产品,需要15欧,29欧,52,67,88,100欧

比如检查b产品,需要15欧,22欧,50,70,90,105欧...

比如检查c产品,需要18欧,33欧,39,88,95,111欧...

一共有12中仪表参数。仪表工作为直流方式。

既然是检查仪表,就会来回切换电阻,电阻需要经常改变。

模拟的电阻至少能通过30MA电流而不坏

而且体积不能太大

我就想到:1.用很多继电器切换,这样简单,但太多继电器,要78个继电器。
          2.用单片机驱动一个小步进电机电机来带动电位器、这样简单,但不知精度怎样?重复度好不,使命寿命是否得到保证。
         3.用大家说的数字电阻负载的恒阻模式,又不知怎么实现500欧内的0.5欧步进

请大家给点建议

        本人更喜欢3的完成啊、
谢谢啊

楼主:
如果描述不清楚请提出来啊,目前就想到这些

网友A:
方案1的优点是准确,继电器触点接触电阻很小,可以忽略。
方案2寿命很有限,且未必能达到楼主要求的精度。
方案3是纯电子方式,寿命长,精度也比较容易保证。可以用典型的电子负载电路(好像昨天在本版就有个帖),修改运放输入端分压比即可。修改分压比可以用普通的模拟开关芯片。

其实,楼主的要求如果不是自动而允许手动,买个电阻箱即可,便宜,精度很高,即使是中学物理实验室里给学生用的电阻箱也完全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B:
  1. 500欧内的电阻,步进小于0.5,误差小于0.5欧

1‰的分辨率,精度蛮高了.
电子式的那个模拟开关芯片恐怕是道坎子,本身内阻恐怕到不了十几Ω.

下面方案可参考一下:
带限位开关,前后出轴,20圈的多圈电位器做,每Ω有14.4°角度,足够分辩的了,再串个光电编码盘(100等分的,20圈x100=2000,每Ω有4个脉冲),用普通带减速器的直流电机就能做了.步进马达驱动复杂了一些

产品描述...
SAKAE多圈线绕型电位器46HD系列标准阻值范围:
10Ω~20KΩ(3圈)
20Ω~50KΩ(5圈)
50Ω~100KΩ(10圈,15圈)
50Ω~200KΩ(20圈)

最大实际阻值:
50KΩ,
100KΩ(3圈)
100KΩ(5圈)
200KΩ(10圈,15圈)
500KΩ(20圈)

总阻公差:
标准级±3%(H)[阻值低于1KΩ,则±5%(J)]
精密级±1%(F)[单线电阻电位器,精密级为±2%(G)]

独立线性公差:
标准级   ±0.4%(3,5圈)           ±0.3%(10,15,20圈)
精密级   ±0.2%(3,5圈)             ±0.1%(10,15,20圈)(低于5KΩ)(±0.25%)(3,5圈)     (±0.15%)(10,15,20圈)

功率:2.0W(3圈);2.5W(5圈);5.0W(10圈)7.5W(15圈);10.0W(20圈);

电气行程:360°×n±5°(n:圈数)机械行程:360°×n+10°(n:圈数)可选

特殊规格:
30圈型(S46HD-30),
多组(最多2组),带限位开关,前后出轴(若是轴套安装型,后轴轴径6mm,连M9×10mm轴套的轴长为28mm;
若是伺服安装型,后轴轴径6mm,轴长15mm),英制尺寸轴套和轴径(Φ6.35mm),简单密封外壳,注油型(OF46HD),轴上特殊加工。

  • 产品图片
  • 公司联系信息
  • 公司名称︰上海首耀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中国上海上海市黄浦区上海北京东路668号赛格电子市场5楼G区567室
    公司电话︰8602153080178
    公司传真︰8602153080178
    联系人︰朱吉宏 先生 (经理)
    联系电话︰13671838508
    公司网址︰http://www.007swz.cn/Company/shsunshine2088

http://www.u-motor.com.cn/Datasheet.htm

微驱动系统                [ 系统介绍]
直流微型电机               [ 技术信息]
直流无刷伺服微型电机           [ 技术信息]
微型步进电机系统             [ 技术信息]
直齿、行星齿及混合结构减速齿轮头     [ 结构详情]
测速发电机及组件             [ 产品说明]
电磁及光电旋转编码器           [ 结构详情]
微型运动控制器              [ 分类介绍
]

  Faulhaber 集团产品,无论是配行星减速箱后外径仅1.9mm直流无刷微电机,或厚度仅1.4mm,分辨率高达512线的双通道编码器。这些顶级产品,彻底否定了陈旧的观念,诠释着最先进的生产水平,并赋予传统行业崭新面貌。
We   Create   Motion
© 版权所有 北京众志恒电机运动控制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U-MOTOR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网友A:
老tyw的主意,难在联轴器上。
三个轴(电机,编码器,多圈电位器)要联接,而且要同轴,没有好钳工手艺根本玩不转。若是用万向节,成本更高了。

我说的用电子负载的方案,模拟开关有100欧内阻也没关系,控制的是运放输入端的分压比,这里用的电阻在100k数量级。

还是用个电阻箱比较合适。既然是校准温度仪表用,速度大概不会很快,而且仪表是否准确还是靠目视读数判断,接线仍是手工。
搞成电子式,无论哪个方案,还需要单片机、小键盘、至少四位数码管显示,还需要根据硬件编程。
电阻箱要得到某阻值,只需要拧四下旋钮,搞成电子式,也需要键盘上键入四位数字,再回车。

网友C:
我在侃单片机版,贴过两个虚拟电阻实施方法的图,你找找看。

网友D:
12个参数不算多,如果不是做批量产品的自动化检测,确实用电阻箱最具性价比,而如果是批量产品的自动化检测,整体设计会比较复杂,用运放构成的虚拟有源电阻只不过是设备中的一部份而已。

网友E:
根据我的经验,电子式的满足不了要求。主要是精度和稳定度满足不了。

最好还是电阻箱

网友:
想不出为啥要78个继电器??0.1  0.2  0.4  0.8   1  2  4  8  10  20  40  80  100  200  400总共15个超精密电阻加15个继电器,精度0.1欧(理论,实际精度看你挑的电阻,但是由于不是批量生产,实际你可以单独调校的)。基本上专业的调表台,都是这样做的,优点是方案简单容易实现,经得起随便乱搞不容易坏,不会引入其他不相关的电气参数。方案2的精度难实现;方案3不经搞,容易坏。

网友F:
想不出为啥要78个继电器??0.1  0.2  0.4  0.8   1  2  4  8  10  20  40  80  100  200  400总共15个超精密电阻加15个继电器,精度0.1欧(理论,实际精度看你挑的电阻,但是由于不是批量生产,实际你可以单独调校 ...
引用 网友G:

这15个阻值找到也太困难了.

倒是可以并联串联凑...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

一定要是单片机可控的,电阻箱不行,体积大,不可控。

用继电器简单是简单,由于电阻是一部分,所以设备做的来显得更大了。继电器作为备选。

每个产品需要6个电阻,电阻总需求多是肯定的。78也许有出入,不深究。

考虑用电子的另一个因素:别人随时可能增加一种产品,就要增加几个电阻参数,电子的话修改电阻参数就好了,

如果用继电器恐怕就得改硬件,麻烦,程序也得该。

的确是自动检测标定用。

楼主:
速度1秒变换好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2楼回答真快。
本来电流需求为不小于30MA,
就算0.1MA.数字电位器做 0-500欧,步进0.5估计也不好做吧。

楼主:
请大家就电子式的稳定以及精度深入讨论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些电阻专门为这样做可调电阻箱而生,不难找。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0~799.9的任意电阻阻值,只需要以上15个电阻全部能搞定,不需要做任何更换。增加标准也不需要更改硬件和软件,只要你软件做保存就好。

网友H:
我在侃单片机版,贴过两个虚拟电阻实施方法的图,你找找看。
引用 网友C:

awey大侠,找了好久找不到您老发的图。。。

楼主:
嗯,楼上的说的是,我也找不到:Q

楼主:
回复 楼主:
从0~799.9的任意电阻阻值,只需要以上15个电阻全部能搞定,不需要做任何更换。增加标准也不需要更改硬件和软件,只要你软件做保存就好。 ...
引用 网友G:

你好,你说的是串联吧,就是1欧,2欧,4欧,8欧,16欧。。。

请细说一下,主要不想用继电器。需要同时模拟几个电阻。

楼主:
11楼的方案就好比二进制一样,有个问题。我需要6-8路模拟电阻同时输出。那样的话

要进100个继电器啊。体积很大,也很重。

   是否可以用15个电阻加电子管实现呢?

   估计不行

网友:
……每个电阻与一个继电器并联,需要电阻的时候继电器断开,不需要的时候闭合。
0~799.9是最小与最大组合值。精度在于你挑选的电阻精确度以及继电器的闭合时阻值、线路板整体阻值等等。理想状态为0.1.
6~8路模拟:假设你有表A:需要检测的数据有10欧,20欧,30欧,40欧,50欧,60欧,70欧
B:15欧,25欧,35欧,45欧,55欧,65欧,75欧
C:……
首先你软件能调整并保存一组数据(能保存多组更好)。比如我保存10欧,20欧,30欧,40欧,50欧,60欧,70欧。使用检测A表时,按键盘1,输出10欧电阻,2输出20……以此类推。或者可以做成自动输出的,隔N秒变化一种阻值。如果要改为检测B表,更换保存值或者调出新的保存值即可。
至于软件内部10欧如何实现:8欧和2欧的继电器断开,其他的关闭。可用两个字节保存状态。其他阻值对应去设想。
电子管不行,会有压降内阻啥啥啥的。

网友C:
21找贴真是麻烦,链接在这里: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50733&page=1#pid991411

网友I:
用电子开关,导通电阻毫欧级别的。

网友I:
我贴过一个专利的,可供参考。

网友J:
电子负载模拟电阻可以,可作到毫欧级,但设计时要注意:
1,当电流很小时,信号很小,精度差, 要有最小电流指标(最小电压)

2,大电流时,管子热,要有最大允许电流指标(最高电压)

3,电流变化范围很大时,要作到全量程高精度,需要自动分档

4,宽量程闭环响应速度受限,加上A/D再D/A,频率高不了

5,电压取样,电流取样运放的失调电压和偏置电流要小,输入阻抗要高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用P型CMOS管子实现电阻串联是否可行呢?小电流能否全部导通CMOS呢?

网友I:
提示:模拟开关用IC的话,导通电阻小不了。
但是用分立MOS管,很容易做到毫欧级
解决了继电器的寿命和速度问题,就可以用方案3了。

网友E:
awey的方式比较可行。

其他的什么模拟开关啊,继电器啊,,等等都不具备实际操作意义。

但是awey的方案也仅仅是一个思路,具体实现问题多多。

彭建学说了一些难点,已经够你做的了。

另外,你做的是自动标定,还涉及到一个稳定度的问题。

其实,你想做的这个东西市面上有的卖,做仪表的应该都用过这个东西,CA100

CA100基本满足你的要求,但是我以前公司宁肯用 电阻箱人工拨 电阻箱,还是不愿意用 CA100

为什么呢?

因为还是达不到要求啊,如果你的被校准的仪表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CA100或者自己来搭建 电子负载电路。

用电子负载有一个 始动漂移,温度漂移 摆在那里很难克服

如果是做一般的仪表够了,精度1‰的仪表还是老老实实用 电阻箱吧。并且还要找高精度的电阻箱。

网友E:
你用awey的方案,我的博客里面还有一个更加详细的原理图可以看

就是一个 低成本的DA输出电路

和awey的方案异曲同工,但是更接近实际电路。

我只差参数没有标注了。其他都已经标注。

如果考虑发热量,我在原电路的基础上做过改进可以用PMOS管代替输出三极管。

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存在我所说的 始动漂移,温度漂移问题。

不管怎么说,这个还是要看需求来!不同的需求配不同的方案。

网友K:
用R-2R方式连接的电阻或许可以实现你的意图,只需要两种阻值的电阻

网友:
继电器与精密电阻的组合,有没有实际操作意义各位见仁见智。
楼主,用我说的方法绝对可以实现你所说的。因为目前我们公司使用的校表台,就是那样实现的。

网友E:
继电器配合精密电阻当然可以实现。

电阻箱就是这种方案啊。

我也说的很清楚,最终 主要 是看代价和需求 来决定用什么方案的

不过不管怎么样,我都不建议用  电子负载式 的方案,除非要求实在是不高。

作为 校准源,用这种方案实在是不太合适。

网友B:
俺耗时一天整的书签,是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可惜缺页太多,章节混乱,少累哈,各位就将就一点哈.
                                             tyw       2010.01.17 19:22

数字电位器应用指南 273页
数字电位器应用指南 273页

网友E:
不可否认,老T叔给的资料很好。

不过呢,我还是绝对不适合用在这里

做这类产品用 数字电位器芯片不合适。

呵呵。因为我做过一个不能用。

楼主:
34楼能否详细说明

网友E:
34楼的意思 应该 和    DA 输出的电阻网络 差不多了

或者说是 AD的电阻采样网络差不多了

问题是,你如何实现啊。呵呵。

楼主:
头次听说。请详细一点

网友L:
嗯,俺也给别人推荐过交流精密压控恒流源作为模拟电阻,不知道那人弄好没。

楼主:
这么怎么样?
大家议一下

网友M:
43# PowerAnts 发出来欣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