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行输出转串行输出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0-01-16):
我是新手,想把AD采出的8位并行输出信号通过一个电路转成可以用与RS-232串口通信的串行信号。AD的采样速率很高,用单片机的话速度肯定跟不上,想用数字电路的方法实现。具体应该怎样做,请各位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只有用MCU才是最佳方案。ADC的采样速度很高意味着数据流速度很大,RS-232才是其瓶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USB虚拟串口,速度可以提高到能和ADC相匹配吗?

网友B:
USB虚拟串口并不比原生串口的速度更快,应该照2楼的方法处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USB虚拟串口,速度可以提高到能和ADC相匹配吗?
引用 楼主:

USB也是串口的一种,只是和RS-232不是一个标准。常看到有USB/RS-232转换接口,那只是一个“桥”。USB端数据传输可以脉冲地达到相当高的速度,但由于RS-232端的限制,其平均速度最高也就是RS-232的上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