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控制可控硅电路

楼主(2010-01-16):
今天看到两块光耦控制可控硅的控制板(用来电机调速的),可控硅的触发电路不同,心里很疑惑,到底应该采用哪种方式呢? 请大虾们赐教!

网友A:
这两个电路是相同的,你的原理图符号画错了,3022的输出端是不分极性的。

网友B(2010-03-15):
按时打算大撒旦

网友C:
一样的啊

网友D:
应该是火线跟零线的区别,效果是不一样的。我当初调MOC3041+BT138的时候,把火线跟零线反过来接可控硅根本不受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