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数字电路和射频仿真有用吗?

楼主(2010-01-16):
现在这两种设计仿真软件一大堆,仿真和实际有多大的接近?
盗版(也叫**版)和正版的仿真出的结果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有用是有用,但用处不大,因为在高速及高频电路中,分布参数的影响很大,实际元件包括PCB跟理想模型的参数相比差别很大,基于误差明显的模型进行仿真除了用于学习及辅助分析外,用于设计是靠不住的,国外机构/业内专家的专业水平之所以强,在于他们积累了大量历史数据以及拥有可以获取新数据的测量手段,所以仿真对他们的意义重大,但这一点在国内完全是空白,差距巨大,别人50年前拥有的数据国内都未必会有,更别说“零成本”下的仿真了,花钱买当然是一种办法,但国人没这个习惯,也普遍缺乏处理数据的能力,这方面是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真正差距所在。

网友B:
我有不同意见,仿真有用而且意义重大,但这取决于使用者本人的素质和水平。换言之,要想仿真出比较接近于真实的结果,使用者必须具备这样的素质:即便不使用仿真软件,也能自己分析出基本上合理的结论,至少能够知道仿真所需要设定的比较完备的约束条件以及影响仿真结果的诸多因素。
    如果使用者本人对所要仿真的问题一无所知,寄希望于通过仿真搞定设计问题,那么仿真对他就不会有什么用处,而且他也往往无从下手,即便进行一个仿真,也往往临事而迷,对仿真的结果不敢相信,不知所措。

楼主:
聆听两位高手的感想

网友C:
如果楼主愿意花时间去做HSSI这种基于电磁场的仿真工具的话,仿真结果是可信的
至于基于网表的仿真方式,首先考虑提取的分布参数模型是否正确,然后才能谈仿真的结果
另外这种级别的电路,PCB仿好了对于大多数工厂的加工精度也是一个考验

楼主:
同意5楼,你做一根4mil的线,他做出来可能是上3下4的梯形,

网友D:
难说,国半那个老头就对Spice 大骂:lol
仿真一个LM339 的振荡器都仿不了,实际能工作

网友A:
guosr的“不同意见”和我的看法并不矛盾,相反,可以说是我的看法的注解。在发达国家,设计工程中的仿真在1960S就已经有很多应用了,社会上对计算机性能要求的不断提升这方面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至于现在的发达国家,计算机仿真已经无孔不入,多少大型工业产品都已经无纸化生产了,仿真在这里起到的是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仿真必需基于数据模型,精密的数据模型是需要长期大量工作的积累才能得到,本身的价值远高于仿真软件本身,我这里不是简单的反对使用仿真,而是想要大家知道什么才是关键点,盲目的使用低层次仿真在现在的国内初学者中很常见,囫囵吞枣的结果必然是欲速不达,这也是国人普遍只顾眼前急功近利的必然结果。
我在美国的侄女下个月才满7岁,已经写过论文,是的,在美国,小学一年级学生就要求开始写论文,论文的核心就是通过观察、阅读、检索等手段来获取数据进而分析、处理数据来得出结论,脱离数据的结果基本上是在扯蛋,反观国内,即使是高等教育现实是个什么情况,无需多言了,再去问问坛子里大家熟悉的高手们,包括老t、老may、老hot、老王、HWM、xwj、蚂蚁、圈圈等众,哪个不是从实践中长期修炼出对电子电路、元器件等的深刻理解才成就其功力的?可以说这些都是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而简单低层次的仿真很容易令初学者失去对原始数据的关心,自然谈不上什么理解,继而一切都成为空中阁楼,看看坛子里有多少“工程师”连初中程度的欧姆定律都不会用的现实吧,在这样的基础上去仿真,那么只能是假的真不了。

网友C:
guosr的“不同意见”和我的看法并不矛盾,相反,可以说是我的看法的注解。在发达国家,设计工程中的仿真在1960S就已经有很多应用了,社会上对计算机性能要求的不断提升这方面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至于现在的发达国家 ...
引用 网友A:

看了chunyang的这个解释我想到了Razavi书上的一句话,“不要让计算机替你去思考”
仿真工具的本质就是个计算器而已,模电上课做实验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先用手工计算来设计,然后用仿真的结果来做验证的(IC领域仿真使用的模型相当精确,基本可以信赖)

网友A:
能够精确建模就能精确仿真,功夫在建模上,这需要对电路/器件及其相关理论知识的深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