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铅酸蓄电池充电器设计

楼主(2010-01-16):
小弟从网上找的,不明白怎么实现恒流流充电。望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R12是电流取样电阻,经U1D和T3两级放大后控制T2T1。
不怎么样的电路。远远落伍于时代。

网友B:
上世纪80年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有什么地方可改进的吗?

楼主:
整流后的出来的电压实多少?C1的电压

网友A:
改进?不必了,整体丢掉,重新来过就是了。

楼主:
哪位高手能能分析下原理?

网友C:
这个电路简单 成本低 限流 限压 浮充

网友C:
R2\3\4限压取样
R17\18\19\T4 选择电流大小
RV1\5\6\12 限流取样

网友D:
nnd,做工频整流加线性恒流???不是一般的落后啊。。。。

楼主:
给12的铅酸电池充电的话,电容C1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楼主:
充电过程分析:

1.维护充电:

    当电池电压较低时(可设定,本电路预设在9V以下),充电器工作在小电流维护充电状态下,工作原理为U1C⑨脚(同相端)电位低于⑧脚(反相端),U1C输出低电位,T4截止。U1D 11 脚电位约0.18V.此时充电电流约250mA(恒流电路由R14,U1D,T1B周边外围电路构成,恒流原理读者请自行分析).

充电电流250ma怎么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