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制变压器 计算最大输出功率问题

楼主(2010-01-16):
例如
220~15v的变压器

初级线圈直流内阻130欧,次级线圈直流内阻10欧,在不考虑导线承受多大电流的情况下,怎么计算

请大家帮我看看我这样计算对不对

从次级线圈计算:

次级线圈等效为一个理想电感和一个阻值10欧德电阻串联,所以当负载短接的时候变压器的次级消耗功率最大=15*15/10=25W,

由负载最大功率传输公式,即负载电阻和信号源内阻阻值相等的情况下,负载功率最大,
得负载最大功率为15*15/(10*2)/2=225/40=6W

请教各位这样大概估计变压器的最大输出功率对不对

网友A:
明显不对。
楼主计算的基础,是“负载电阻和信号源内阻阻值相等”,但变压器次级并不能看成内阻10欧的信号源,还要考虑初级反射到次级的电阻,以及220V交流电源的内阻。进一步,还要考虑初级对次级的漏感和次级对初级的漏感。

网友B:
这么大的电阻,想必是工频变压器,可以不考滤交流铜损,损耗由直流电阻来计算,不过可接受的铜损可不是随便算的,要根据线圈的允许温升,及热阻(由线圈对空气的表面积,气流,空气密度,湿度,绝缘层热阻系数等决定)来计算

楼主:
我计算的是负载得到的最大输出功率啊
不考虑初级线圈的能量消耗
这么估算不对么

等效到初级电阻式应该乘以个N方,但我是在次级算的啊,电压也是用15伏电压算的啊

网友A:
4楼:
这么算,不对。
看《电工基础》或者《电路基础》这类书,书上都有。

楼主:
书上貌似没有,那请问楼上,按照我给的已知调节,按理想变压器怎么估算

网友B:
小功率变压器,一般都是初次级分槽了,

本着初次级安匝数相等(实际上初级要大5-10%), 初次级的总截面积需要近似相等。也就是说直流电阻的比值要近似为电压比的平方,220——》15的,初级电阻要为次级电阻的200倍,才是最优设计。

就算是不分槽的,初级在内,次级在外,线圈靠最内层1/3处温度最高,那么把内层的电流密度下降一半,即初级占窗66%,次级占窗33%, 次级平均周长按初级平均周长的1.5-2倍计,初级电阻也要在次级电阻的50-66倍才合理。

13倍,初级线圈温升很小,次级线圈温升很大,楼主先跑去把做这个变压器的人臭骂一顿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