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nits/second2和 units/second3 所表达的意思

楼主(2010-01-16):
units好像表示移动单位
units/second2 scalable by PPU     second2是second的2次平方
units/second3 based on PPU       second3是second的3次平方
指的是什么?时间的平方或立方移动一个units?

网友A:
如果units/second表示速度,
那么units/second^2应该表示加速度。

至于“second3是second的3次平方”,这个“3次平方”还真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B:
这个要整体看,如果unit确实是移动的单位,那么楼主的理解就没错,问题是这个unit是移动单位么?从楼主给出的信息中无法得出这个结论,而且没有整体背景的前提下,那两句话根本无法理解,至少楼主的理解方向是匪夷所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