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最好的**--part1

楼主(2010-01-16):
1.ARM简介(摘录)
  ARM(Advanced RISC Machines)是微处理器行业的一家知名企业,设计了大量高性能、廉价、耗能低的RISC处理器、相关技术及软件。技术具有性能高、成本低和能耗省的特点。适用于多种领域,比如嵌入控制、消费/教育类多媒体、DSP和移动式应用等。
  ARM将其技术授权给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半导体、软件和OEM厂商,每个厂商得到的都是一套独一无二的ARM相关技术及服务。利用这种合伙关系,ARM很快成为许多全球性RISC标准的缔造者。
  目前,总共有30家半导体公司与ARM签订了硬件技术使用许可协议,其中包括Intel、IBM、LG半导体、NEC、SONY、菲利浦和国民半导体这样的大公司。至于软件系统的合伙人,则包括微软、升阳和MRI等一系列知名公司。
  ARM架构是面向低预算市场设计的第一款RISC微处理器。
  2.产品介绍
  ARM提供一系列内核、体系扩展、微处理器和系统芯片方案。由于所有产品均采用一个通用的软件体系,所以相同的软件可在所有产品中运行(理论上如此)。典型的产品如下。
   ①CPU内核
   --ARM7:小型、快速、低能耗、集成式RISC内核,用于移动通信。
  -- ARM7TDMI(Thumb):这是公司授权用户最多的一项产品,将ARM7指令集同Thumb扩展组合在一起,以减少内存容量和系统成本。同时,它还利用嵌入式ICE调试技术来简化系统设计,并用一个DSP增强扩展来改进性能。该产品的典型用途是数字蜂窝电话和硬盘驱动器。
  --ARM9TDMI:采用5阶段管道化ARM9内核,同时配备Thumb扩展、调试和Harvard总线。在生产工艺相同的情况下,性能可达ARM7TDMI的两倍之多。常用于连网和顶置盒。
  ②体系扩展
  -- Thumb:以16位系统的成本,提供32位RISC性能,特别注意的是它所需的内存容量非常小。
  ③嵌入式ICE调试
  由于集成了类似于ICE的CPU内核调试技术,所以原型设计和系统芯片的调试得到了极大的简化。
  ④微处理器
  --ARM710系列,包括ARM710、ARM710T、ARM720T和ARM740T:低价、低能耗、封装式常规系统微型处理器,配有高速缓存(Cache)、内存管理、写缓冲和JTAG。广泛应用于手持式计算、数据通信和消费类多媒体。
   --ARM940T、920T系列:低价、低能耗、高性能系统微处理器,配有Cache、内存管理和写缓冲。应用于高级引擎管理、保安系统、顶置盒、便携计算机和高档打印机。
  --StrongARM:性能很高、同时满足常规应用需要的一种微处理器技术,与DEC联合研制,后来授权给Intel。SA110处理器、SA1100 PDA系统芯片和SA1500多媒体处理器芯片均采用了这一技术。
  --ARM7500和ARM7500FE:高度集成的单芯片RISC计算机,基于一个缓存式ARM7 32位内核,拥有内存和I/O控制器、3个DMA通道、片上视频控制器和调色板以及立体声端口;ARM7500FE则增加了一个浮点运算单元以及对EDO DRAM的支持。特别适合电视顶置盒和网络计算机(NC)。
Windows CE的Pocket PC只支持ARMWindows CE可支持多种嵌入式处理器,但基于Windows CE的Pocket PC则只支持ARM一种。微软在对SH3、MIPS、ARM等嵌入式处理器做了评估后认为,ARM是一种性价比较好的选择。由于目前ARM在手持设备市场占有90%以上的份额,只支持ARM,可以有效地缩短应用程序开发与测试的时间,也降低了研发费用。由于ARM开放其处理器授权,因此,用户在市场上可以在多家整机厂商中进行选择,从而保证了这一市场的竞争性。

楼主:
1.抓住51开发ARM

这几个月来我一直都爬在51的问题,自己都有一点笑自己了,用了4个月的时间,来巩固51的原理和程序,还好我自己算是走过来了,自己笨,身边的高才生又看不上51的原理,他们都比较“牛”,说51过时了,你问那个做什么???我比较郁闷!过时吗?我有一点怀疑?
他们不愿意说有他们自己的理由,没有人强求,靠自己好了。
我自己个人的观点:51是一个基础,而且还很重要,这是再我看了ARM之后感觉到的。它可以加速你的ARM学习速度,真得!不相信你试一试好了。
凡是要求一个速度、效率,不要做一些无用功,抓紧身边的每一个一分钟,人是活的,东西(知识、书)是死得,想要做的事情因此就简单了。

2.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很不错的ARM**,粘贴过来,为了和像我一样在很少有人帮助的情况下,自学ARM 的难兄难弟们。

“ARM怎么入门”。我不是高手,仍然是菜鸟。
但是回想起自己当时的迷茫,特意写了这篇东西,当作给和我一样的兄弟姐妹的帮助吧。问这个问题的人多半不是已经工作的工程师,而是和我一样是学生,所以这篇笔记就把看家当成我一样的菜鸟,高手勿怪。
首先声明:本人还没有找工作,事实上处于研究生刚毕业,还没开始找工作的空闲时间,44B0只是爱好所在,打发时间。 字串5
所有看法完全是自己的感受,不代表任何他人。错了的观点各位帮我纠正。再次补充:很多朋友看了上面的话就问我为什么研究生毕业了还不找工作:)说是打发时间,其实是因为研究生的时候带了一个项目,申请提前毕业以后项目还有块尾巴,答应导师把项目做完再走:)就这么简单。男人总点负点责,呵呵
以下问题常被问到,我就想到哪说到哪吧。

楼主:
二 ARM是硬件还是软件

很难说,ARM是硬件,LINUX是软件。ARM的硬件多半已经模块化了,像我这样把板子改成这样的就算动的多的了,这同样是ARM公司的战略,再次佩服。
实际中的LINUX的开发工作更多,更耗时。从这方面说ARM应该算是软件了。
在找工作中更是这样,举个例子,联想里和ARM最接近的是“BIOS工程师”是软件,MOTO里接近的是嵌入式LINUX工程师是软件。而其他很多公司把嵌入式产品开发归为硬件。所以,不要讨论这个,好好玩转自己的板子才是要害。实在不爽你就把自己叫“嵌入式开发工程师”

三 要不要买开发板 买哪家

我的答案是“在你个人的学习方法”,但是假如看家是需要看这骗笔记的水平,个人推荐还是买现成的。

1 买
买板子可以把注重力集中在软件开发上,软件开发(尤其是驱动)可以不必担心自己硬件上的问题,我就是以便调试一边写驱动和程序,每次写驱动前就要先确认硬件没问题。另外,买板子更省钱和时间,我自己做的板子,原理图PCB花了2周以上!制版又15天,回来以后焊接44B0 160个脚!那叫一个麻烦~~花了多少钱呢?2层板,制版费就300块!当然 我把接口都外引了,还做了个20X18的LCD背板,板子比较大。总体下来 元件 LCD屏 PCB=11XX块!够2410的了。
字串4

再有就是买的资料相对来说比较全,但是不要指望有技术支持!都是骗人的,卖你之后就不会理你。

2 做
自己做可以更了解底层硬件,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东西,比如我就加了GPS模块、 GPRS模块 、SD卡模块,扩了个IIC的35个键子的键盘、把LCD接口按照买的LCD改装了,可以用FPC线直接连接。做的很爽的。玩一把吗。
当然,你可以有策略的做,比如像我一样,把RAM和ROM,网络都保持和某现成的板子一样,这样他们的资料你就可以拿过来直接用,给自己留个退路。其他的如SD了 什么的自己做。都达到了~~就是费钱,费时间。
再有就是给做的朋友几点建议:尽量拿到现成的板子,尽量多搜集其他板子的全套资料,一定要拿到一张没问题的原理图。
网上流传的原理图多数是龚俊03年画的,再这里对龚俊表达一下我的敬意!!牛人!
但是那个图有个小BUG,我指的是03版的,后来的没这问题了。8019那地址线和地址有问题。还有人仿照他的PDF图画的SCH,更是漏洞百出!谴责!顺便谴责把龚俊板子偷卖的人。

3 买哪家
个人感觉分3类吧 ARM
1)首先是ZLG的,资料非常的全,感觉他是真正想教你怎么开发ARM,而不是像有的公司自己技术都没做好就做个板子出来卖钱。但是最大的不利就是价格太贵!而且主要是PHILIP的,货源比较麻烦~~可能有人说21XX系列的不贵啊,那是总线不外扩的,只能跑UCOS,不能跑UCLINUX。但是说是话,21XX系列才是ARM7的价格性能结合点。ARM7最适合做工业控制,ARM普及,销量都是怎么来的?都是ARM7来的,而44B0是典型的商业片子。但是,这里假如你看中的是为工作做预备,还是选能跑UCLINUX的吧。
但是仍然作为第一个推荐,因为菜鸟时期,合适的资料太重要了!!在这里被ZLG的务实精神感动!你看人家那代码写的。
2)感觉立宇泰的44B0不错
硬件没别的,就是资料比较全的说,不像有些家,原理图直接拿人家的,还错的~~
3)找个最便宜的
好象最便宜的有卖350的吧?也是没别的,就是即省了钱 还省时间搜集资料,至于资料全不全,别计较了~~硬件肯定好使就行吧。

网友A:
ARM的初学者有眼福了,借鉴一下

网友B:
ARM-ELF-TOOLS工具链
里面是UCLINUX开发用的工具比如ARM-ELF-GCC只类的。工具链就是把很多工具打包在一起发布的方便你开发的东西。具体安装方*看我另一篇笔记。
另外如果你开发LINUX就要用ARM-LINUX-TOOLS,不一样,不通用。

  U-BOOT
大名鼎鼎的BOOTLOADER生成工具,同类的好象还有VIVI(名字很暧昧~~)
生成的BOOTLOADER烧到FLASH里,然后就可以用BOOTLOADER下载 烧写其他了
有了BOOTLOADER才能下UCLINUX。BOOTLOADER就像电脑上的BIOS。当然UCOS的不用这个,用什么我不知道:)
最新版本是1.1.4 具体使用方*看我另一篇笔记吧。

  UCLINUX包
UCLINUX的源码包,不用多说了吧?建议大家用现成的先体会一下,然后再自己编译,裁剪。因为单独UCLINUX的编辑技术上比较简单,但涉及的方面还是比较广的。

网友C:
再有就是买的资料相对来说比较全,但是不要指望有技术支持!都是骗人的,卖你之后就不会理你。

讲的太多了,我TMD就是被骗了啊!

网友A:
有些技术支持还不错,买的时候先打听好了呵呵

网友D:
好东西,可是遇到详细的问题,又不知道去问谁了,闭门造车真的是不行啊!

楼主:
7 VMWARE
老牌的虚拟机软件,在一个机器上虚拟出一个机器装LINUX(PC上用的),省得你往返开关机了。记得装VMWARE-TOOLS,安装方法在我另一篇笔记里。

六 有哪些书推荐
主要推荐ZLG的三本书,有这3本再加网络就不用别的书了,其中主要推荐前2本,3是介绍体系结构的,也不错

1 ARM嵌入式LINUX系统构建与驱动开发,北航版
驱动写的很具体,前期开发介绍也很好

2 ARM 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二),北航版
有ZLG2200的原理图,实验程序和注释,了解人家是怎么开发的。

3 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
最重要的是体系结构,汇编部分介绍,看看吧,增加理论素质。

4 44B0数据手册
写在这里是强调它的重要。

不推荐ZLG早期出的红色皮的ARM什么体系结构~只类的
写的太多,看烦了。
其他的书没了几本,没看见好的,大家有看过的推荐吧。

七 选UCOS?UCLINUX?LINUX?VXWORKS?还是当单片机用
1 搞开发,工程设计,用UCOS,小巧,多进程,简单,体现了ARM7的精髓。
2 LINUX 正根的嵌入式系统,LINUX消费与通信领域用的比较多,但缺点是必须ARM9才能跑,ARM9的板子自己做就不行了,6层板太贵。买开发板1K达底吧。但是还是推荐选ARM9 LINUX
3 UCLINUX 算投机嵌入式系统:)ARM7上可以跑,由有LINUX??,学好好可以比较方便的转向LINUX,像我一样的穷鬼用吧,呵呵
4 VXWORKS
学好后可以找到高薪工作,但工作机会本身并不比LINUX好找。
5 当单片机用
不推荐,虽然我景仰的ZLG一直号召这么干。因为对于学习来说多进程的系统设计才是ARM7的玩头,至少你也要整个UCOS啊:)
有朋友问我先学这个当基础不行吗?那当然可以~~但我当时就用了1周搞定,就是我先的ADS在RAM中调试的笔记。后来我清空FLASH用的小段程序还是当时写的LED闪烁程序呢。另外1周里其中还因为自己过于菜,没把OM设置好导致晶阵不阵
哈哈。这个是必须做的,但一带而过。目标放的远一点。

八 学习要用多长时间
我从菜鸟到现在两个多月,中间被打搅数次。仍然搞定了PCB设计与制版,RAM调试,FLASH下载,UBOOT移植和下载UCLINUX(没剪裁,用现成的),LCD驱动。
再次坦诚的说:我确实比较菜,说这些不是让大家羡慕,只是告诉你们“你们应该比这个更好”
我相信良好的态度 合适的方法 及时的总结=成绩

九 ARM都玩什么
就几点
1 硬件设计
2 系统移植
3 驱动开发
4 应用开发
没了。其中推荐把注重力放在后两个上,3有难度,4比较灵活,最重要的是都是找工作的砝码。
字串4

十 我用的什么板子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特意写过一个的。再说一次吧。
我是自己做的,RAM、ROM、8019等比较麻烦而当时的自己不理解的都按照龚俊的做的。保持其他不便的情况下做了如下改动。
1 加了串口通信的GPS模块、 GPRS模块
一个UART0,一个UART1,当与要用超级终端时用跳线切换。
2 SD卡,和7843触摸屏
同时挂在SPI总线上,因为SPI只能挂一个设备,同时还做了I/O模拟的预备,把两个设备又通过跳线挂在4个IO上。
3 扩了个IIC的35个键子的键盘
用的ZLG的7290,不占用CPU,最大支持6?个键子,只上了35个,其他留接口。
4 把LCD接口按照买的LCD改装了,可以用FPC线直接连接。
所以改动虽然多,但真正很移植了,初期调试有关的并没动,就是为了现在不那么菜的时候做预备:)

楼主:
十一 开发流程
这里是我的开发流程
1 设计原理图(含WIGGLER的JTAG访真器)
2 设计PCB(含WIGGLER的JTAG访真器)
3 制版
4 焊接电压,确定电压没问题
5 焊接44B0 JTAG电路 WIGGLER的JTAG访真器 周边电路,用BANYANT 仿真器连接,BANYANT提示错误,但可以显示44B0编号,好象是0X0F0F0F0F只类的,说明44B0没问题
6 焊接晶体 RAM ROM 周边电路,用BANYANT 仿真器连接,可以显示正确的44B0了

7 用BANYANT 仿真器连接,开AXD,在命令行窗口操作RAM,看可不可以修改,可以的话(用内存窗口看RAM地址)RAM就没问题
可以用这个命令“setmem 0xc000000,0xffffffff,32”
我的RAM挂在BANK6上 所以地址是0XC000000,你要是改了就也得改。
8 用我写的《自己写了个C工程模板又写了个使用说明 》里的方法调试程序吧,写个简单的,我当时写个LED闪烁的。看好使不。
9 把程序按照《FLASH烧写总结 》里的烧到FLASH里,测试一下
10 按照《UBOOT 移植操作》移植UBOOT
11 按照《UCLINUX下载简单说明》下个UCLINUX
12 看看驱动开发的方法,自己写个驱动看看
13 还有很多事东西着你玩 呵呵

十二 关于JTAG访真器
JTAG访真器现在用的多是简板的,一个244那种,用的没什么不好。
按照并口定义不同分几种,建议选WIFFLER定义的,因为支持的软件多。这个网上多的是,不多说了。
值得提的是有的JTAG访真器原理图上有跳线用来使能复位信号,这个一般不跳上。就是不用复位信号,因为JTAG协议里本身也可以控制44B0复位。
当然,板子上的复位信号跳线也不用跳。

十三 哪个公司的ARM
这个是问题比较简单。

1 ARM7主要就几个公司的
三星,PHILIP,ATMEL的

ATMEL的有比较便宜的AT91SAM7S32 和AT91SAM7S64 专为8位应用产品量身定做,价格很便宜好象《3刀吧。和PHILIP的21XX差不多,资料太少,项目中选还不错。
其他两家上面说了的不多说了吧

2 ARM9
这个玩2410和2440的多吧,现在2440还比较火啊 可以考虑买个了
但是2410就比较便宜了,作为学习来说反到和不错,推荐整一个:)
其实ARM9用的最多的领域应该是消费电子,比如手机PDA,而这上面用的多的应该是INTEL的和TI的吧。
但是INTEL的TI的入门材料少,价格高,自己看情况定吧。

楼主:
虽然有点老但是有很多基础知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E:
好贴,对想学ARM的初学者来说很有指导帮助,感谢楼主的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