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如何做門電路元件庫

楼主(2010-01-16):
对于由多个gates组成的元件类型,需要在Pins中单独设置电源和地引脚的属性,且需要将电源和地的引脚类型设为Signal pin,但是在原理图添加元件的时候,会出现电源和地引脚无法显示的情况。

建议电源和地引脚单独建立一个CAE封装,这样就不存在部分引脚无法显示的情况)該如何實現
盼回覆,謝謝!

网友A:
把电源和地分配到信号脚类型中去,调这个元件调出来是不会显示出来电源和地的,隐藏了,但电源脚和地线将连接到相应网络上!如果你不想用这种方法,那种把电源和地不要分配到信号脚管理中去

楼主:
不分配到信號管腳該如何做呢,在原理圖中沒有顯示電源很不方便.

楼主:
是pads的bug嗎,怎麼都沒有人知道呢

网友A:
不分配就按常规方法做CAE元件就可以

楼主:
常规方法是什么方法呢

楼主:
走過許多地方,問個許多人,都沒有答案,難道是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