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xp生成pcb时出现的小问题

楼主(2010-01-16):
我是用protel dxp同步器update 更新生成的pcb 却出现了如下图的错误提示,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一出现这种错误 我就把之前的pcb文件删除 再重新建一个才能正确生成 每次更新都这样 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

网友A:
你的元件有重名

网友A:
解决方案:如果你是首次生成PCB-->直接全部命名Tools>annotata-->restAll
如果你是updata pcb,就是说你已经画好了PCB,在原理图上改进-->Tools>annotata>updata

楼主:
恩 我又重新删除新建了pcb 再生成就没有错误了 第一次正式画PCB 发现问题真多啊 默认的电阻电容库感觉都很大啊 难道dxp都没有常用0805之类的库吗? 难道都得自己画?

楼主:
一出现这种错误 我就把之前的pcb文件删除 再重新建一个才能正确生成 每次更新都这样 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

网友B:
我和三楼想的一样,不知能不能搞定~~

楼主:
解决方案:如果你是首次生成PCB-->直接全部命名Tools>annotata-->restAll 如果你是updata pcb,就是说你已经画好了PCB,在原理图上改进-->Tools>annotata>updata

这个是原理图的重新编号更新吧? 因为只在原理图里有 然后在原理图点击 update pcb吧 之后就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