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单片机通信

楼主(2010-01-16):
在多单片机通信模式一下是MOV   #50H还是#70H?要不要使能SM2?

网友A:
MCS-51的UART有三种工作方式(由SCON寄存器设定):

方式1:01XXXXXX
方式2:10XXXXXX
方式3:11XXXXXX

其中方式2和3为9位数据传输模式。如果想要利用UART实现一对多的通讯形式,则要启动编号(地址)设别机制——SM2 = 1。则有:

方式2:101XXXXX
方式3:111XXXXX

在令REN = 1,则有

方式2:1011XXXX
方式3:1111XXXX

因此有:

MOV SCON,#B0
MOV SCON,#F0

网友B:
多单片机咋个通信?

网友A:
多单片机咋个通信?
引用 网友B:

要使用MCS-51的UART实现一对多的通讯,具体物理接口的设计和通常的RS-232标准不同。至于具体的通讯协议的设计,先看MCS-51的UART的模式说明。

网友C:
也可以完全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定好帧格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