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频率为什么是1/RC

楼主(2010-01-16):
时间常数是RC我理解,R越大电流越小,电容充电时间越长;电容容量越大充电时间也越长。但角频率为什么是1/RC呢?应该有道理的吧。

网友A:
周期的倒数就是频率。

时间常数RC在单谐信号下其意义是“截止周期”(按单位弧度算),其倒数(1/(RC))便就是截止角频率。

网友B:
一阶RC的传递函数G=1/(RCs+1),s=wj
这个w指当w=1/RC时,|G|衰减-3db.
w跟多的用于频域分析,t=RC常数常用于时域

楼主:
谢谢HWM,截止角频率的单位应该是rad/s吧,这样截止周期单位是s/rad?不明白。

网友A:
谢谢HWM,截止角频率的单位应该是rad/s吧,这样截止周期单位是s/rad?不明白。
引用 楼主:

截止角频率为1/(RC)(单位是弧度/秒),按弧度计算的截止角周期为RC(单位是秒/弧度)。
换算到频率和周期是:

截止频率 = 1/(2πRC)
截止周期 = 2πRC

楼主:
谢谢HWM的耐心,麻烦问一下,什么书上有这些概念?我想详细的学习一下。

网友A:
一般的《电路》类书籍都有描述。

在那里,通常将RC称为时间常数(其实也就是某些公式中的一个时间比例因子)。在单谐信号分析中,涉及到信号的衰减(滤波)。一般用功率减半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反映的信号幅度上就是衰减3分贝(1/2^0.5),而此点频率称为截止频率。

要注意的是,通常用ω表示角频率,而用f表示频率。其关系是 ω = 2πf。

网友C:
因为我们把幅度下降为0.707倍时的频率称作角频率。

从数学上来看,幅频函数在这点的二阶导数为零。

网友D(2013-11-11):
请教什么是单谐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什么是单谐信号?

2楼说的吧?
指单纯一个频率的正弦信号。

网友F(2014-12-05):
时间常数与输入电压无关,但是仅仅是零状态响应.对于非零状态需要考虑输入电压变化范围,初始状态等条件,光时间常数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