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路 看看 画的如何

楼主(2010-01-16):
这个是我拆的一个UPS里面的控制板,把它给抄下来了!
感觉布局不怎么样,几个功能模块都不能明显的看出来!
还有几个IC也不认识!

还有:这个图片怎么转不了的?

网友A:
我也依葫芦画瓢的画了,太累,,UPS坏了,我以为是个雷击造成的,,结果是电池充不起了。。换个电池就可以了:$

楼主:
呵呵 是啊 确实烦!:P

楼主:
哪位朋友 有 UPS的电路图吗 ?这个感觉比较老了 !

楼主:
哪位朋友 有 UPS的电路图吗 ?这个感觉比较老了 !
可以借我参考下啊

网友B(2010-07-09):
问题分析:1.下载最新的暴风影音,安装打开就ok,实在不行那不是解码器的问题是你那电影文件被损坏的问题可以重新再拷贝过来。2.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拷贝的U盘坏的就会拷贝文件出错,建议换别的U盘拷贝。

网友C:
LZ截图的水平有待提高啊。。。上面的什么都看不清。。。

网友D:
看样子 UPS 的功率不算大,。。。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