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上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0-01-16):
EASY ARM2200开发板的D0-D15数据线上没有上拉电阻拉到3.3VDC,但有470欧的隔离电阻隔离5VDC工作电压的RTL8019!问下:刚开始你们做开发板的时候有没考虑到在D0-D15数据线上用上拉电阻拉到3.3VDC?
现在我自己的板子数据线就多挂了一个FPGA,然后就在D0-D15数据线上用上拉电阻拉到3.3VDC。。。。。可惜工作不多久有一块板不能访问EXRAM,一块板原来的39VF3201还可以读写擦除,,不久也不能正确读写擦除了!一般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您用示波器检查一下您的D0-D15口看工作是否正常。

如果器件电压不匹配,需要接限流电阻,理论来说加上拉可以,但电路上来分析

在总线上加上拉有如下风险

1.如果上拉电阻不够大,会导致总线电平不能被完全拉低。

2.上拉电阻会在总线为0的时候倒灌电流到端口上去。

3.上拉电阻本身和焊接部分一般会带来寄生电容,影响总线频率特性(该条一般在很高速的总线上有要求)

网友B:
其实还可能有其它的问题,比如说你的FPGA平时做其它用的时候,你没有注意你的空于IO口接法,它默认为GND的时候,而刚好你的外部其它的片子片选信号刚好又是低有效,那么这些片子就被选中,而你不知道的情况下,用总线对这些片子进行了打操作,这样就出现短路的情况,就把片子给烧了。

网友C:
楼上都是高手啊,学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