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1口应用时,对电流有没有限制要求?

楼主(2010-01-16):
单片机P1口应用时,考虑单片机的安全问题,对电流有没有限制要求?

网友A:
51单片机I/O一般都是弱上拉,输出电流和灌电流都小于5ma

网友B: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什么型号的单片机要求不同

楼主:
型号为AT89S52,用于获得高电平和低电平。

网友C:
做输入和做上拉输出(即期望输出高电平)时无所谓,做下拉输出(即期望输出为低电平)时要限制电流,楼主应该好好看看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