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头文件你见过吗?

楼主(2010-01-16):
各位大哥:小弟有一段DM9000AE驱动程序中有如下几个头文件,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errup.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emaphor.h>
#include <debug.h>
#include <task.h>
#include <move2d.h>
其中#include <string.h>和#include <stdlib.h>见过,可其他几个没见过,哪位知道是什么文件?多谢指点!

网友A:
这些可能就是自己定义的了,你自己写程序的时候也会定义一些头文件,这些就是他们写的时候定义的一些函数罢了。

网友B:
这是内核头文件,找找相关的资料吧

网友C:
或者找个写驱动的请教一下,他们肯定知道

网友D:
楼主你太入门级了吧,写驱动都需要什么头文件,你上网嗖嗖,很多介绍的呀,你说的哪两个常见的谁没有见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