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片内FLASH 烧写问题

楼主(2010-01-16):
请教:关于LPC 片内FLASH 烧写问题
       我用LPC2294的板子,片外FLASF烧写的时候程序全部成功执行,但是片内FLASH 烧写的时候,一个39k的程序却跑不起来,但是别的小点的程序(8k~16k之间)都能跑起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高手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你到分散加载文件中,看一下RAM的分配空间对不对~

因为程序虽然是在片内Flash中,但是其变量却是在RAM中分配的~

网友B:
谢谢,我试试看啊!

楼主(2010-02-24):
懂了,接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