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为什么能隔直流通交流?

楼主(2010-01-16):
我看有人回答如下
器两端接通直流电时,电路中有充电电流,但充电时间极短,充电结束后就不再有电流通过,这就是电容隔直流现象;而电容器接上交流电时,因交流电的大小与方向不断交替变化,就使电容器不断进行充电与放电,电路始终有电流流通,所以说电容器可通交流

充电结束后就不再有电流通过,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给交流负电压条件下电容又开始放电呢?

虽然死背下来隔直通交,也能做题目,也能看简单电路,但是很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充电结束电位相等,没有压差就不会有电流,反之,一旦压差出现,电流就随之出现,其方向总是由高电位流向低电位,从电容的端口看去,这就是充放电现象。

网友B:
因为中间的电介质不导电,电容的导电是靠电场完成的。

网友C:
“貌似”“通”交流。

不去看那个电容,把注意力放在连接电容极板和交流电源的那根导线上,看那线上的电子怎么动的。如果这电子一时向左一时向右这样不停地动,那你用一根线短路那个电容,如果你看见那些电子还是那样动的,那么你大可以“认为”那电容是“通”的,因为它跟一根线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