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89C2051单片机的智能电子钟

楼主(2010-01-16):
  电子钟在生活中非常有用,尤其是多路定时功能。市场上有许多电子钟的专用芯片如:LM8363、LM8365等,但它们功能单一,电路连接复杂。不便于业余爱好者制作!用单片机配合计时软件,可制成功能任意的电子钟,而且可以做到硬件简单、成本低廉。
  AT89C2051是性价比很好的单片机,它的I/O吸入电流可以达到20mA,可以直接驱动LED数码管和蜂鸣器;具有2个硬件定时器,非常适合制作电子钟。

智能电子钟的功能:

1)全日历计时。
2)12/24小时转换。
3)8路定时输出(可关/开控制)
4)误差:软件中加入了误差调节功能,误差系数为0-99。实际使用中,根据时间快慢,仔细多调几次,可以做到很高的精度!月误差小于1S。这是该电子钟最大的特色,因为我们买到的晶振,即使是军品级的,也有一定的误差,通过调节软件误差系数,可以保证极高的精度!
5)大、小月、润年、周,自动追踪
6)4位时间显示,使用1寸高亮数码管;1位星期显示,使用0.5寸高亮数码管。
7)电路上采用后备电池,以防掉电.掉电时,系统正常工作,但数码管不显示;后备电池可以维持10小时以上的供电,如需维持更长时间的供电,请换用更大容量的后备蓄电池
8)电源输入:USB供电或变压器供电两种(注:同时只能采取一种供电方式,购买时选择)。

采用USB供电的原因,是你可以把此电子钟放在电脑的跟前,如机箱前的面板上,设置好定时,以便提醒你做更重要的事!
  当然,使用变压器的话,就更灵活一些,你可以把此电子钟装在镜框中或其它工艺品中,以便更加实用。

网友A:
这个电池不便宜啊,要采取低功耗设计小体积设计,一颗纽扣电池即可。

网友B(2010-12-20):
有原理图吗

网友C:
还有呢   ?还要呀

网友D:
楼主,这也太浪费了吧,PCB那么大,

网友E:
"月误差小于1S"
随便怎么调整,应该是做不到的

网友F(2011-07-02):
月误差小于1S,这个是亮点。不过我认为晶振频率会随温度波动,除非软件还检测温度,然后进行误差调节,否则做不到这个效果。
希望楼主介绍一下误差调节的具体方法。

网友G:
误差不会那么小吧?

网友H:
用MSP430低功耗的芯片做。那个很适合做手持设备。

网友I(2013-05-14):
请发原理图和源程序。

网友J:
要花钱买的。

网友K:
要考虑温补才能做到这个精度,或者干脆上电波钟。

网友L(2013-06-17):
可以的 日误差0.08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