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AD两种配置方式哪种比较好

楼主(2010-01-16):
AD的两种配置方式,例程给的是对ACM编写的控制逻辑,看论坛里给的actel多通道采集demo用的是flash memory,感觉后一种比前一种简单很多,只需要用smartgen将生成的模拟模块加入即可,编程的时候只需要考虑adc_chnumber,datavalid,adc_result和初始化完成init_done,是这样的吧?还有个问题关于VR模块的,这个模块在哪种情况下用到的

网友A:
各有各的好,根据需要选择吧

网友B:
我是看哪个熟悉个哪个: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