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优点

楼主(2010-01-16):
Flash程序存储器可擦写1000次以上,不再有报废品产生。

高速度(50ns)、低功耗!硬件应用Harward结构,具有预取指令功能, 使得指令可以在一个时钟周期内执行

超功能精简指令!具有32个通用工作寄存器(相当于8051中的32个累加器,克服了单一累加器数据处理造成的瓶颈现象),有128B~4KB个SRAM,可灵活使用指令运算。

具有大电流(灌电流)10~20mA或40mA(单一输出),可直接驱动SSR或继电器;有看门狗定时器(WDT),安全保护,防止程序走飞,提高产品的抗干扰能力。

程序写入可以并行写入(用万用编程序器),也可用串行在线ISP擦 写。也就是说不必将IC拆下拿到万用编程上烧录,而可直接在电路板上进行程序修改、烧录等操 作,方便产品现场升级。有ISP、JTAG及自编功能,这是今后单片机编程的发展方向 。

的I/O口是真正的I/O口,能正确反映I/O口的真实情况。I/O口 有输入/输出, 三态高阻输入,也可设定内部拉高电阻作输入端的功能,便于作各种应用特性所需

高度保密(LOCK)! –不可**的Lock bit技术
–不象Mask ROM那样可通过电子显微镜**–Flash单元深藏于芯片内部
–可多次烧写的Flash且具有多重密码保护锁死(LOCK)功能,因此可快速完成产品商品化,

网友A:
可重设启动复位。AVR系列有内部电源开关启动计数器,可将低电平复 位(/RESET)直接接到Vcc端。当电源开时,由于利用内部RC的看门狗定时器,可延迟MCU启动执行程 序。这种延时使I/O口稳定后执行程序,以提高单片机工作可靠性。有的还有内部复位电压检测电 路BOD,而检测电压可调。

网友B:
高度保密==600元**,
非常讽刺,呵呵

网友A:
真的吗,AVR保密性这么差

网友C:
当然,AVR随便一个华强北的解密的小摊子,都可以解密了。

网友D:
高度保密(LOCK)! –不可**的Lock bit技术                   这句太TMD好笑了,才几百块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