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深度负反馈的放大倍数

楼主(2010-01-16):
图中,1)指出电路中级间交流反馈的类型,2)设满足深度负反馈条件,试估算电压放大倍数Vo/Vi。

解:1)电压串联负反馈
     2)求电压放大倍数该怎样算呢?R1和R2有影响吗?
   谢谢!

网友A:
这个原理图对吗?!!

楼主:
这是书上的一道题,我刚又核对过了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交流通路VCC和-VEE相连。在深度负反馈条件下,Vi=Vf,而Vf=[Rn/(Rn+R3)]Vo,从而可以求得Vo/Vi值。式中,Rn=R4+(R1//R2),这一点我就很模糊了,我不知道R1与R2是否该算进去,还有R2与运放同相端是否可以用虚短的概念认认0电位?

楼主:
“还有R2与运放同相端是否可以用虚短的概念认认0电位”更正为“还有R2与运放同相端相连的节点是否可以用虚短的概念认认0电位”

网友B:
在遇到负反馈的问题时,中间级一概无视,只是看输入求和级就OK了,这个电路的求和点在Q2的基极和射级之间,由于是深负反馈,所以两者的压差为零。对交流来说Vee等效为Gnd,所以交流放大倍数为Vin=Vo*(R3/R3+R4).也就是说放大倍数为1+R3/R4.

但是!!!R4的一端接到了负电源,所以VEE将被放大-R3/R4倍,如果R3>=R4(一般负反馈的放大倍数都大于等于一),那么放大器输出将摆到VCC,根本无**常工作,当然也无法放大信号。所以二楼兄弟的怀疑是完全有道理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教科书出现了印刷错误,R4接Vee的一端应该接GND!

网友C:
但是!!!R4的一端接到了负电源,所以VEE将被放大-R3/R4倍,如果R3>=R4(一般负反馈的放大倍数都大于等于一),那么放大器输出将摆到VCC,根本无**常工作,当然也无法放大信号。所以二楼兄弟的怀疑是完全有道理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教科书出现了印刷错误,R4接Vee的一端应该接GND!
------------------------------------------------------------------------------------------------
喜欢LS这风格。
你不提醒还真没注意到。

网友D:
6楼:
不仅R3R4接法有问题。
把Q1R3R4R1都拿掉不看,运放反相输入端接地,同相输入端接到了Q2集电极,运放线性工作的条件是“虚短”,运放输入失调电压再大,总不会大到Q2可以工作吧?即使Q2饱和,运放也正向饱和了。R4不接Vee改接地也无济于事。
没有负反馈,运放输出已经摆到Vcc了。

网友B:
8楼:哈哈,兄台够犀利,小弟眼拙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有些教科书的编纂者是多么的不负责任!谴责之~
这个电路细细一分析还真是漏洞百出。首先这绝对是一群书呆子研究出来的电路,因为这个电路一点儿实际价值都没有,运放的开环增益本来就很大,有必要在前面增加两级放大器么?这简直是画蛇添足。比这个更恶劣的是,这两个三极管将运放的共模抑制比,电源抑制比,高输入阻抗,热耦合一致性,器件一致性等特性统统给阉割了,活活的将一个优秀的差分放大器变成一个单端放大器。这些姑且不论,这个电路还是一堆谬误,且一一道来:
1.        Q2的基极是输入级,但是没有指明是交流输入还是直流输入,如果是交流耦合的输入,那么Q2将没有一个合适的直流工作点,输出会飘到电源,无法工作。
2.        R4应该接到GND,这一点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3.        正如8楼所说的一样,图中的接**把Q1给直接废掉,Q1的射级应该接到VEE,这样运放这一级就能正常工作了,还烦请楼主检查一下电路。
4.        总之一句话,这个电路太过学院派,在实际中你永远也不会见到这样的电路,建议楼主不要在这种电路上浪费生命,这个教科书也太不负责任了,建议学习清华版本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阎石老教授写的,非常严谨,也非常贴近实践,另外,希望能给八楼的兄弟交个朋友,呵呵。

网友D:
此帖一出来,我就在等待,想看看坛里有多少能够看明白。
我看到Chunyang、Awey、HWM、XWJ等人在线,但都不说话。
今天总算看见你回了个帖。

“另外,希望能给八楼的兄弟交个朋友,呵呵”
握手!

网友E:
此玩意儿和“学院派”还真一点都不沾边。若哪本书中能有类似劣题,基本只有手纸之价值。

看一个线性运放电路,“虚短”是其基本要点。要满足“虚短”,Q1必须深度饱和(也许还不够)。而三极管进入深度饱和,早已不是线性状态。好了,就此看来整个电路基本上不可能工作在线性状态,“反馈”和“放大倍数”还有何意义?

建议无论是看运放还是三极管,首先要看其基本的线性条件(必要的直流工作点)是否成立。只有在这些基本前提成立的条件下,讨论反馈和增益的东西才有意义。

网友B:
被大哥的发帖数震住了
想必一定是久经沙场的工程师
小弟才是一门没出校门的大四学生
阅历浅薄
以后还望多多指教
我QQ:402161786
10# maychang

网友B:
后来发现,我在9楼的分析中的第二点是不对的
Q1的E极即便接到VEE,运放的反相端接到GND,电路还是不能工作,因为这时Q2的工作点又不对了,总之这个电路就是乱七八糟,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11# H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