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单片机里的PWM是咋回事?

楼主(2010-01-16):
单片机里的PWM是咋回事?
以前学过是脉宽调制,单片机里咋用呢

楼主:
难道是问得太菜了?:L

网友A:
就是定时高低电平时间翻转啦

网友B:
就是可以调节占空比的一串脉冲。占空比就是高电平的宽度跟周期宽度之比

楼主:
我以前也知道这个定义啦,就在在单片机里面有啥特别的用法没有?看到坛子里有很地方说用PWM功能就能实现啥的

网友C:
单片机内的PWM在直流电机控制上用的比较多。通过PWM来调节直流电机的电枢电压,从而实现电机调速~

网友D:
我没做过,不顾我觉得可以循环控制灯的亮灭

网友E:
PWM 可以做............

简易DAC
音量控制
风扇转速控制
1通道PWM LED亮度,3通道PWM  RGB LED 彩灯控制
1通道PWM做 有刷电机控制
6通道PWM做 无刷三相电机控制
步进电机控制

网友F:
步进电机控制??  用在啥应用上?

网友G:
步进电机也有叫它伺服电机,一般用在有位置要求的地方

网友G:
纯属个人理解

网友D:
PWM 可以做这么多,长见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谢

网友H:
恩,看了半天发现一个问题,11楼的不是hhtseng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E:
PWM控制音量上咋回事?

网友I:
下载来看看,PWM是指方波信号吗?

网友J:
果然有点奇怪hhtseng 难道被删除了?

网友K:
这个不应该吧,这场发帖怎么会被删呢,可能是自己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