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MEGA64A-AU最高工作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0-01-16):
现在市场上出现MEGA64A-AU和MEGA64-16AU或者是MEGA64L-8AU有什么区别,最高工作频率是多少?

网友:
AU好像表示工业级,
L代表低电压的。3.3V
如果没有,因该是5V的,MEGA64-16AU,5V的频率高,可以到16M,跑16M很稳定,我的系统一直都跑16M.
MEGA64L-8AU 频率是8M

楼主:
才8M,这么低?真的假的!

网友:
不低了,很多指令都是单周期指令。。。

网友A:
我想知道16M的要是超频使用能到多少?有没有哪位兄弟试过?

网友B:
我测试过MEGA64-16AU,MEGA64L-8AU在3.6V以上工作电压,都能稳定工作在22M,(有源晶振),无源晶振4.5V以上两者都能稳定工作在22M.

网友A:
昨天我特意试了个M16的,上22.1184M正常^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