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把!!一个关于上位机思路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0-01-16):
学校买了一台光谱仪一,现在是电机带着光谱仪动,到一个位置停下来,由人点击测光普,但是要测3000多次才可以测完嫌麻烦,现在想让电机带着走,到一个位置由串口发回PC,c++接受,

问题在下面:

       买光谱仪时有个SDK开发包,就是做软件的二次开发,有各种函数实现不同功能,老师的意思是说:原先的软件可以完全不要,就用SDK开发包里的源码可以完全实现原软件的功能,开发包里有一个设置外部触发模式的函数恰好可以响应C++的串口(个人观点,但一定可以),可是SDK开发包并有包含软件的全部功能,如果按老师说的,岂不是很多功能全没了,

     而且我还想,在启动这个软件之后可以设置电机走的路径,关键是软件已经做好了,我又怎么在里面加一个菜单那(SDK里没有),如果此软件不要重新做可以实现,就像上面说的,好多功能都没了。

做过相关的指点指点吧!!!!

原软件截图如下;失败了,看附件

楼主:
到底是按我的做,还是按老师是做

网友A:
其实你可以这个软件在串口上生成的控制信息拦截下来,然后按自己的需求控制电机,采集相关数据。我在做一个项目时,就是这样做的,把抓到的数据帧写入程序,直接控制云台运动。

至于那个SDK开发包,通常来讲是需要使用的,例如,串口数据需要编解码,逆向数据帧付出的代价通常远高于直接使用它的SDK。

网友B:
按你老师说的方向去做吧,工作量有点大
所有的自动测试系统都是自己二次开发的,你不会专门安排个人去点3000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