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保险丝

楼主(2010-01-16):
如何选择保险丝?
    比如,现有一双层保险丝(上下两层完全一样),规格为DC   2.5A,16V.
    它接的是一组风扇,也就是两个.每个风扇的规格为  DC  0.73A,12V.
    请问当此保险丝上层掉了以后,会不会有风险,如果有,那是多大??

    谢谢!!

两个相同的材料层,掉了一层。
也就是保险丝的截面积小了一半。

网友A:
风扇额定电流是0.73A, 两个并联的话,差不多1.4A,
而你选择保险丝是2.5A,是否起不到保护电路作用。
感觉选个熔断电流小点的,如1.5A的更合适,个人见解。

网友:
确实,
2.5A的大了点。

楼主:

两个相同的材料层,掉了一层。
也就是保险丝的截面积小了一半。

网友B:
换个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