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你在什么情况选用可编程器件cpld/fpga。

楼主(2010-01-17):
调查一下,你在什么情况选用可编程器件cpld/fpga。

网友A:
1. 有必要,如需要增加**难度时,"**"中常用作数据加密模块.
2. 用得起场合,低价位民品免谈
3. 有力巴白相的时候.
哈哈,"力巴"乃周立波海派语录中"力道,能力"的意思,白相→玩

网友B:
要用到较多逻辑器件的可以用cpld来代替.如果只是1,2个,74系列用用就好了

cpld还有个很重要的好处就是并行,比CPU顺序处理快很多,实时系统里用

楼主:
1 可减少体积
2 逻辑关系复杂
3 应用时要求可能有变化
4系统有速度要求,单片机达不到。
其它请补充。

网友C:
有两个方面

1,需要多个数字逻辑器件的时候,可以考虑用小容量CPLD替代,成本可能会稍高,但是却可以减少PCB面积,同时灵活性也大大增加

2,需要大量并行处理的时候,用FPGA

网友D:
比如一个系统需要10个UART或者12路SPI的时候。单片机就太困难了,效果还不好。

网友E:
因为没用过CPLD类的家伙,一直用16C554扩展多串口,所以6楼的话让我吃惊......

有必要时需要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F:
来听课的

网友G:
俺现在只在一种情况下用:
给便宜的芯片外扩24位正交编码接口。